給DELL代工的兩款電源請斑竹指教。

楼主(2012-10-22):
最近小弟收到兩款電源。分別是高效給dell代工的1100W電源:H1100e。還有一款是偉創力給dell代工的F1200e

在网上找了很多都看不到关于伟创力这款电源的资料。看到在論壇中有網友發這款電源的拆解圖,所以特來發帖求助於版主。希望版主可以幫小弟看看這兩款電源。

1:对这這兩款電源進行簡單的介紹,比如方案,用料,穩定性等。這兩款電源小弟應該留用那個?

2:小弟是3路SLI用途。所以打算其中獨立一路12V給CPU。獨立一路12V給主板和外設。剩下的分給顯卡。

請問這樣設置是否合理。

3:現在顯卡功耗越來越高。滿載峰值接近300W的趨勢。小弟想電源留些餘量以備雙卡或者三卡使用。
顯卡應該是獨立每路輸出線材呢,還是混合輸出???

------------------------------------------------------------------------------
高效
待機電壓:

萬用表實測

12V:  12.18
5v:    5.02
3.3v: 3.47

伟创力
待機電壓:

萬用表實測

12V:  12.18
5v:    5.02
3.3v: 3.47

不多說,上圖。

高效電源

偉創力電源

原來機箱太小。所以直接換了一台機子。

网友A:
兩款都是大廠代工(HIPRO與FLEXTRONICS),都有一定水準,無法直接比較好壞,不過共通點都是風扇會比較吵
如果要分配給多卡使用,要注意12V迴路分配,這類POWER的OCP都比較敏感,該路電流一超出設定就會保護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款都是大廠代工(HIPRO與FLEXTRONICS),都有一定水準,無法直接比較好壞,不過共通點都是風扇會比較吵
如 ...

感謝版主回覆。

高效的的確是吵一些。不過風量也大。是電鏟的雙滾珠軸承風扇。
偉創力用的AVC來福軸承,基本沒什麽聲音。

1:另外一位網友的反饋,偉創力電源是測試產品。而且網上基本找不到任何資料,不知道版主有沒有更詳細的介紹。

2:高效這款電源市面還是有很多人用。貌似反饋還可以。但是有反應說電源的遠端降壓偵測線在改線的時候沒有裝,所以可能有降壓的情況出現,請問版主,降壓偵測線應該如何設置和連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版主回覆。

高效的的確是吵一些。不過風量也大。是電鏟的雙滾珠軸承風扇。

1.從偉創力的出線方式,表示是用在非標準規電腦主機上,一般標準規電較少將電源模組化設計成這樣
至於是不是所謂的工程品、試產品、實驗品就不得而知了
2.要解決回授點造成的線路壓降問題,首先要知道電源內的回授接點(REMOTE SENSE)在哪裡,然後拉出來接到線組接頭端(ATX 24P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從偉創力的出線方式,表示是用在非標準規電腦主機上,一般標準規電較少將電源模組化設計成這樣
至於是 ...

虽然我个人感觉伟创力代工的电源做工更加优秀,但是留用了高效的1100W电源,毕竟是市售产品,感觉更可靠一些。另外不想再折腾改线了。

关于侦测线材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直接从电源主板上延长出到24针各阵脚吗?

网友A:
只要將對應的回授線連接到24P中任意一支3.3V/5V/12V針腳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將對應的回授線連接到24P中任意一支3.3V/5V/12V針腳就可

感谢版主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