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TOSHIBA CF2772B維修

楼主(2012-10-22):
最近電視變成照片顯示狀態,
不知道可以幫幫忙看該怎麼解決呢?

1. 物體會拖影(溢色)、左右兩邊會縮進來、畫質明顯變差。

TV1

TV1

2. 電視字幕(左、右)也可以清楚看出變成弧形了。

TV2

TV2

3. 電路板長相

TV3

TV3

网友A:
物體會拖影(溢色)、畫質明顯變差 ( CRT衰老)
左右兩邊會縮進來、(故障點在左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物體會拖影(溢色)、畫質明顯變差 ( CRT衰老)
左右兩邊會縮進來、(故障點在左下角) ...

昨天有先把左下角的流湯電流換掉,於是TV開機畫面上方的條狀物就消失了。

有先查文LA78xx應該是垂直IC,水平IC不曉得該是什麼型號?
再經爬文,物體會拖影及畫質變差問題,有看到說明是Y/C Filter或者是TUNER後方的中週出問題?
不曉得是否有可能該針對這幾個部分查修?請問正一大有什麼方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有先把左下角的流湯電流換掉,於是TV開機畫面上方的條狀物就消失了。
但發文提及的幾個問題尚未獲得 ...

左右兩邊會縮進來 (QD03/2SA1015) , (CD01/100UF ),( CD06/47UF)  NG

网友B:
chchtono :看第二圖不是這(有看到說明是Y/C Filter或者是TUNER後方的中週出問題)的問題
正一 大說左右兩邊會縮進來、(故障點在左下角)水平pin
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chtono :看第二圖不是這(有看到說明是Y/C Filter或者是TUNER後方的中週出問題)的問題
正一 大說左右兩邊 ...

鄧先生您好:
1. 本人是想要詢問,如圖一遇到的畫質顆粒狀及拖影(溢色)的問題,是不是Y/C Filter or 中周端造成的?
該怎麼進行查修?
2. 圖一左右縮邊的問題,按照正一大說明的更換電容後,還是有黑邊問題。
但是有改善一些了,不知道哪裡還需要調整?

网友B:
chchtono :如圖一遇到的畫質顆粒狀及拖影(溢色)的問題,是不是Y/C Filter or 中周端造成的?
         都有可能 該怎麼進行查修?看畫面大概就知道
2. 圖一左右縮邊的問題,按照正一大說明的更換電容後,還是有黑邊問題。
但是有改善一些了,不知道哪裡還需要調整?
     在左下角2個VR調看看一個寬度一個線性

楼主:
RE: 詢問TOSHIBA CF2772B維修

引用 网友B:
chchtono :如圖一遇到的畫質顆粒狀及拖影(溢色)的問題,是不是Y/C Filter or 中周端造成的?都有可能 / 該怎麼進行查修?看畫面大概就知道

鄧先生您好:

1. 您說明看畫面大概就知道該修正哪裡?是否可以指點一下?

2. 另外想詢問一下,底下這個是在調整什麼參數?應該就是您說明的線性調整鈕?

DPC

DPC

网友B:
板大在左下角2個VR調看看一個寬度一個線性)有沒有調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大在左下角2個VR調看看一個寬度一個線性)有沒有調看看

調整RD50/RD51,調整到左或右到底還是不能矯正回來。
RD50調整後,畫面會縮更多。不知道還有什麼地方該注意?

網路上找的線路圖 (比較接近的機種) 如下:

Horizontal circuit

Horizontal circuit

至於拖影部分,調整高壓線圈後方的調整鈕(SCREEN)之後,
拖影會減輕,但是畫面會出現一條一條的白色紋路。所以又調回來了。

調整的部分(比較接近的機種),線路圖如下:

High Voltage

High Voltage

网友C:
b688旁的電容看到狀況就把它換掉,運氣不好可能它也有問題,電表量一下,至於畫面可先量至crt板200v是否接近,如果少個10幾v以上可以換33m/250v的電容,不見得是映管老化,雖然美國管也有很多老化,可以試看看.

网友C:
如果覺得畫面有比較粗粒的感覺,可以把中頻板拆下補焊,可以解決好幾個問題.(在tuner下方的鐵売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88旁的電容看到狀況就把它換掉,運氣不好可能它也有問題,電表量一下,至於畫面可先量至crt板200v是否接近, ...

b688旁的電容? 您指的是哪一個零件? 似乎沒在圖上或板子上找到?
33m/250V電容指的是C448的位置嗎?

引用 网友C:
如果覺得畫面有比較粗粒的感覺,可以把中頻板拆下補焊,可以解決好幾個問題.(在tuner下方的鐵売子) ...

這個部分有補焊過了,感覺差異不大。

网友(2012-11-21):
引用 楼主:
b688旁的電容? 您指的是哪一個零件? 似乎沒在圖上或板子上找到?
33m/250V電容指的是C448的位置嗎?

東芝有此現象通常為crt老化.紅色最常見.次為藍色.再來為綠色.在不更換crt或是使用再生手法的前提下.可看情形增加燈絲電壓.切勿過高.以提高陰級電流通常可改善不少.且舊東芝CRT於色解調晶片周圍通常會有色相.對襯...等等預調VR.對襯降低一點也可改善.只是相對也降低ㄋ黑白對比.會比較沒立體感.至於歪補現象..大部分都是歪補周圍的電容器.或是水平過來的那顆幾十歐姆的水泥電阻變質.比較少見為調整VR再來更少見為那顆最大的晶片老化.放大倍數不足所照成..還有建議您.您不是有換掉爆槳的電容器嗎??請注意電解液是否汙染ㄋ其周遭電木板.如有..建議先行清除.因為歪補線路就在他旁邊..這是小弟我的處理經驗.希望對您有幫助!

网友:
物體會拖影(溢色)、畫質明顯變差 ( CRT衰老)
左右兩邊會縮進來、(故障點在左下角)

1.拖影,是CRT老化,將影像的調整"對比"數據降至一半就能改善
2.左右兩邊會縮進來,高壓旁的RD01=15歐姆2/1W電阻換掉即可(久了阻值變大)
提供一下小經驗

楼主:
最近在網路上有查到一種說法,RGB小板的電壓不對也會造成拖影(溢色)。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維修經驗? (紅色框框位置)

這個禮拜突然發生垂直縮小的問題,經修正C305 2.2uF/50V , C342 1uF/50V,已正常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在網路上有查到一種說法,RGB小板的電壓不對也會造成拖影(溢色)。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維修經驗 ...

小弟的經驗來說..如果是3色驅動過小只會顯示該色表現趨於"淡".但不致於拖尾.若該色陰極短路.則該色會繞歸線.也不至於拖尾.倒是某些機種的設計如果G2電壓過低到是會拖影.但不常見.共陰極電壓如過低..也只會顯歸線.也不至於拖影.但如果燈壓電壓過低.那無論什麼機種都會有拖影產生.但通常燈絲電壓會過低.應該整體的工作電壓有問題所產生的.聚焦....就更不用說ㄋ.不關拖不拖影.G1..大部分都是直接接地.所以就小基板來說好像也沒別的驅動電壓ㄋ.到是小弟個人的維修經驗來說.除ㄋ上訴原因以外.倒是遇過3色皆有的小容量陶瓷高頻濾波電容故障.倒是會照成該色的影像輪廓有些些淡淡的拖影(高頻濾波不良).但非常不常見..到是非常非常老的SONY電視.小基板3色採"玻璃管氣體放電電容".可能是年代太久.倒是還滿偶見此狀況..

网友:
此機已是很明顯的CRT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