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100% layout的pcb,user淋雨返修,壞什麼元件較多?

楼主(2012-10-22):
小mp3 player沒裝電池之前浸水但數年前早乾了,最近拿出來用前4天還功能正常,接著不正常,接著不能開機,拆開看裏面沒有水漬pcb一切完全正常,聽人講手機浸水烘乾後短期幾個月功能正常,但最後毛病一堆,查網路是說ic短路燒掉。
1、手邊嚴重氧化的pcb,有看到ic腳間有白斑,鉛/錫合金理論上不怕水,請問白斑是什麼物質?
2、別人說的都不準,網友從無到有設計出類似mp3 player的產品,pcb不算複雜也不算簡單大概100個元件內搞定。遇到user淋雨送修,自己設計自己拆修,請問通常壞什麼元件?因什麼原因損壞?(電阻、電容、電感、ic…)

网友:
以前 SLIMBOY  還把電扇泡水洗呢!!  MP3這類的產品使用電壓不高,IC腳距小尤其是水漬乾了之後應該會在腳之間產生一些阻值吧!! 另外 晶震兩腳有阻值應該也會有影響!! 用吹風機看看!!

网友:
PO個圖來看看!!

個人認為可以從POWER先下手,不知道這款是用鋰電池還是用乾電池來供電的呢??

网友:
楼主干脆将整机用无水乙醇浸洗一下吧,当然,屏幕要保护起来。白色的东东可能是电解氧化物,也可能是松脂。
最好再看看按键是否失效,用三用表量一下。

网友:
比較像是電解氧化物,這也可能在接腳間造成異常阻抗而使動作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