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腳踏封口機ANLY AH2-YB Timer疑問

楼主(2012-10-22):
下面是原本機上的線路圖
ANLY AH2-YB 110V接點作用
(2)(7)接110V,(5)(8)延時NC
這台加熱調0.5s,加熱正常0.5s,可是Timer上的LED不會熄掉
除非把腳放掉,可以改成0.5s後timer led熄滅嗎?
這樣才知道叫何時可以放開。
需要另外加My2繼電器?
這顆Timer的限定電流是幾A?

我構想如下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MY2 (13,14)線圈
(13)接在限動和Timer (2),當按下限動110V啟動線圈
(14)接在保險絲後在連Timer (7)
MY2 (9,12) COM ; (1) (4) NC;(5) (8) NO
Timer (2) 接My2 (9); My2 (5) 再接 加熱INPUT A
Timer (5) 接My2 (12);My2 (8) 接加熱INPUT B
可是怎樣讓Timer的led顯示,時間到會熄掉?
照理說Timer時間到(5)(8)會開路,怎麼顯示燈還會亮?

网友A:
電阻負載220V 5A.
指示燈通電閃爍.計時到全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負載220V 5A.
指示燈通電閃爍.計時到全亮.

這一顆是110V的,不過不知道幾A?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一顆是110V的,不過不知道幾A?

110v是操作電壓.
接點容量-AC 250V-5A.(電阻性負載).

接點最高使用電壓250V.容量5A.(電阻性負載)
110V也是5A.

(一般繼電器接點容量.(電阻性負載).
在AC最高使用電壓下.都一樣.
(以OMRON MY系列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v是操作電壓.
接點容量-AC 250V-5A.(電阻性負載).

我明天看一下負載是幾A?
夠用的話就不用裝My2
另外時間到指示燈熄滅問題無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明天看一下負載是幾A?
夠用的話就不用裝My2
另外時間到指示燈熄滅問題無解? ...

另外時間到指示燈熄滅?WHY

2-7有電指示燈爍.計時開始.
計時到全亮.
8-5-6是乾接點.
計時器不管你怎麼用.
2.5接1個110V指示燈.可達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時間到指示燈熄滅?WHY

2-7有電指示燈爍.計時開始.

謝謝指導,
跟我想的一樣,要另外接燈
其實為何要讓燈熄,因為手壓封口機是這樣的
壓下去時燈亮,Timer到,燈滅掉,然後手就可以放開。
只不過手壓是用電路控制,腳壓是Timer控制。

网友:
零件

零件

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用電路取代Timer的電路圖?

网友B:
這是腳踏封口機的電路圖---
很簡單只是555IC定時器的電路

网友C:
我覺得動作上是否有必要改一下 !!

觸動開關後經過設定秒數後自動停止 !!

這樣是否比較符合使用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腳踏封口機的電路圖---
很簡單只是555IC定時器的電路

555的IC驅動圖,
不過一般都是110V的,220的比較少。
另外是不是有個可變調整時間長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動作上是否有必要改一下 !!

觸動開關後經過設定秒數後自動停止 !!

是指555電路圖還是Tim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指555電路圖還是Timer?

你的 封口機 不是動作時腳要踩著 !!

一直等到設定時間到了才能放開 !!

我的意思是說改成 只要觸發一下就可以了 !!

不用 腳一直踩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 封口機 不是動作時腳要踩著 !!

一直等到設定時間到了才能放開 !!

腳踩不只是要讓Timer動作,
還要同時對塑膠袋加壓,
不然無法密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腳踩不只是要讓Timer動作,
還要同時對塑膠袋加壓,
不然無法密封。

所以也算半機械式囉  !!

网友B:
簡單的說電源打開綠燈亮
按下開關還是踩下踏板紅燈量也加熱----時間是由可變電阻改變--時間到紅燈滅也不加熱------放開腳踏就好了
J就是控制加熱的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也算半機械式囉  !!

是,算是手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簡單的說電源打開綠燈亮
按下開關還是踩下踏板紅燈量也加熱----時間是由可變電阻改變--時間到紅燈滅也不加 ...

看到了,j旁有RL,應該就是調整時間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