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偵測斷線?

楼主(2012-10-22):
這樣接線是否可行呢?

三相Y型發熱體

下面是市售產品,三相斷(錯)相偵測器
(原理是相位角度)

目的是偵測發熱體是否斷路
若故障了,這個偵測器會如預期的工作嗎?

网友A:
你是要做欠指示嗎 ??

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 來做欠相指示 !!

接三個燈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做欠指示嗎 ??

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 來做欠相指示 !!

不,是要做『加熱器』故障偵測

假設加熱絲是 50Ω,電壓是220v,三相
長時間使用下來時,久而久之會燒斷

目標1.當燒斷時要提示
目標2.當快燒斷時,電阻變大,電流變小,要提示,或者是可人為判斷

最保險的是使用『交流電流傳送器』
這個裝置有點貴…單價大概在 3k 以上
三相就要三個 @口@
再搭配讀 4-20mA 的 PLC 吧…(不會用)
現在我只會 arduino 開發板 XD
另一個理想是『比較器』(不會用+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做『加熱器』故障偵測

假設加熱絲是 50Ω,電壓是220v,三相

上面的圖是 燒斷 燈就會亮 最簡單的一種 !!!

如果要達到你說的 , 那就各相 裝上 電流錶 監看最準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圖是 燒斷 燈就會亮 最簡單的一種 !!!

如果要達到你說的 , 那就各相 裝上 電流錶 監看最準 !!!

若照您畫的圖來使用
50Ω 和 50kΩ燈泡並聯
此燈泡,在一般正常狀況下,它不會亮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若照您畫的圖來使用
50Ω 和 50kΩ燈泡並聯
此燈泡,在一般正常狀況下,它不會亮嗎?

電流會往阻抗小的 !!!

燈泡幾乎沒有電流流過 !!!

你可以實驗看看 !!

用 比例方式 就可以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會往阻抗小的 !!!

燈泡幾乎沒有電流流過 !!!

收到

要有實驗精神,來動動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流會往阻抗小的 !!!

燈泡幾乎沒有電流流過 !!!

開關ON/OFF,燈泡沒有如預期的亮滅

加熱體是 50Ω
使用的燈是蹺板開關的燈
三用電表是 UT203,最大40MΩ,量不到燈泡的電阻值

是因為蹺板開關的關係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開關ON/OFF,燈泡沒有如預期的亮滅

加熱體是 50Ω

鎢絲燈泡嗎...

他的常溫電阻很小, 點亮後才電阻增加變大

改用 氖泡 串個200K電阻取代 鎢絲燈泡, 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鎢絲燈泡嗎...

他的常溫電阻很小, 點亮後才電阻增加變大

家用帶燈開關那個就是氖燈吧?

再來測試這個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鎢絲燈泡嗎...

他的常溫電阻很小, 點亮後才電阻增加變大

這種燈是氖燈吧,我一開始就是用這個,但沒有串電阻
補充:這顆電壓適用 220v,剛才測試是用 110v,可以亮

再來串電阻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關ON/OFF,燈泡沒有如預期的亮滅

加熱體是 50Ω

[燈泡没有預期的亮滅 ]

指的是燈泡會一直亮 (不管開 or 關) ??

還是都一直滅 ??

理論上應該不會才對 !!!

蹺板開關帶燈 就是利用這原理 , 只是負載不一樣而已 !!

如果是 輕載 (阻抗大) 在 off 狀態下比較容易發生 (指示燈微亮閃爍的問題)

這是一般 蹺板開關 的接法 !!!  (家裡壁燈使用)

負載 阻抗大的不適用 !!!

p.s

負載如果改成 led 燈 , 則會造成開關 關閉後 led 仍會有小亮度 (閃亮) , 因為 內部電容充電放電的關係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種燈是氖燈吧,我一開始就是用這個,但沒有串電阻
補充:這顆電壓適用 220v,剛才測試是用 110v,可 ...

這開關是 燈是並聯的方式 !!!

打開是 亮燈 表示通電中 !!

關閉是 滅燈 表示未通電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開關是 燈是並聯的方式 !!!

打開是 亮燈 表示通電中 !!

這燈有三腳

A B C

A 燈
B 隨開關 ON / OFF(未使用
C 共同腳

而開關是保持 ON
拿 A 與 C 腳,並聯50Ω
這樣不對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燈有三腳

A B C

1.在電源中不可串連燈泡,會有嚴重壓降.
2.在電源中不可並連燈泡,會同時亮或滅.
3.其它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在電源中不可串連燈泡,會有嚴重壓降.
2.在電源中不可並連燈泡,會同時亮或滅.
3.其它方式?....... ...

補充,加熱絲是透過 SSR 控制的,所以理想是…
SSR 有輸出,但加熱斷路了,沒電流了,觸動一個自保持警報器

1.並沒有『串連燈泡』
2.並聯,但故意『電阻差很多』,企圖達到電流有二選一的效果
3.我還在傷腦筋真的要裝上電流表了(用電流表怎麼觸動另一個 relay 還在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加熱絲是透過 SSR 控制的,所以理想是…
SSR 有輸出,但加熱斷路了,沒電流了,觸動一個自保持警報 ...

可能每相都要接一個CT檢知電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燈有三腳

A B C

內部電路大概是這樣 !!!

但實際腳位你自己要再確認 !!!

网友:
1.不接CT,那只能在每回路中串電流檢出電阻如0.1歐姆,再用OPA比較器檢出,應無其他方式了.
2.不然可改用MOS管(或TRIAC),並將其固定在散熱片,測其溫度換算瓦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補充,加熱絲是透過 SSR 控制的,所以理想是…
SSR 有輸出,但加熱斷路了,沒電流了,觸動一個自保持警報 ...

1.每回路串上0.5歐姆電阻(設正常時流過 約4A,則電阻約可產生2V壓降, 再於電阻兩端並上LED及小限流電阻即可.
2.串聯電阻瓦數須計算,並有少部分功率消耗(損失)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每回路串上0.5歐姆電阻(設正常時流過 約4A,則電阻約可產生2V壓降, 再於電阻兩端並上LED及小限流電阻即 ...

您說的是否如圖?

輸入電壓 AC220V
相電流 220V / 1.732 / 50.5 = 2.51A

50.5o 2.51A → 127V

0.5o 的壓降 1.257V
0.5o 的功率 1.257*2.51A=3.1W(選用 5~10W)

不過 1.27V可能沒辦法驅動 LED
改變阻值拉電壓

小電阻 1o
相電流 2.49A
0.5o 壓降 2.4V
0.5o 功率 5.976W(最好選用 10W~12W)

這樣如果如果 R 斷相的話
只會亮 S 和 T,而 R 的 LED 就不會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是否如圖?

輸入電壓 AC220V

1.是的,大致原理就是這樣.
2. 其他需調適的參數,就是如你文中所述.
3.你也可以在LED旁並上一個反偏二極體,以保護逆偏時,對LED的損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是的,大致原理就是這樣.
2. 其他需調適的參數,就是如你文中所述.
3.你也可以在LED旁並上一個反偏二極體 ...

反偏二極體?
Zener Diode?

三相的計算是現學現賣的
並不怎麼有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偏二極體?
Zener Diode?

使用一般整流二極體,如1N400X.另限流電阻數值可能過大,造成LED亮度不足,可實際上線測試再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