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LC或是單晶片傳輸燒入工具

楼主(2012-10-23):
各位先進 前輩你們好:
                 一般大家都是用筆電來燒入PLC程式或是單晶片程式,不知道有沒有大大試過用平板燒入過??

                 會不會有電壓不夠的情形發生??

网友:
首先可能要看燒錄程式是否支援該作業系統,目前大都支援windows比較多,若採Linux,Android或iOS那就要再找找看了,在硬體介接部分,當今多採USB介面(除少數舊機種用RS-232/RS-485/PRINTER PORT),故在硬體方面比較沒有問題才是,若怕驅動能力不足應該也可利用外部電源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