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了Flash版“簡易電子繪圖”工具,画了个25W镜前灯电路

楼主(2012-10-23):
  今天将坛子里下载的Flash版“簡易電子繪圖”工具试了一下,正好手头有一个电路需要画,如下图:

25W镜前灯电路

25W镜前灯电路

  有大大能帮我解释一下电路的工作原理么?有些地方我不知道画得对不对。我测得的输出交流频率大概有38KHz的样子。
  感觉Flash版“簡易電子繪圖”工具对付一些简单的电路还是比较称手的,缺点就是不能整体移动部份电路,一旦画错了,可能很麻烦。因此我先粗略画好,再结合Windows的画板工具进行修改,结果比较完美的。

楼主:
  我画得到底对不对啊?有大大说一下原理么?谢谢啦!

网友A:
這電路看起來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路看起來怪怪的??

  这不过是一种降压电路,将220V AC降到12V的交流(频率不同)吧。我画得不好,可能有些地方错误,但大多对的,我肯定。

楼主:
  刚才我在另一处的BBS上有朋友解答了我的问题,原来这种电路的全称叫“电子变压器”,我这个叫“卤素灯用电子变压器”,我起先画的电路里接错了,现在改过来了,这样分析就比较通顺,我也看得懂了。

25W镜前灯(卤素灯用电子变压器)

25W镜前灯(卤素灯用电子变压器)

  大致内部图就是这个样子:

25W镜前灯(卤素灯用电子变压器)

25W镜前灯(卤素灯用电子变压器)

  但还是有个问题,就是照图说起来,这个电路输出的电源频率应该不会大于100HZ的吧,因为220V整流桥输出的是100HZ的脉动电源,当DIAC被触发后,导致Q2管导通,Q1管截止;而当Q2截止时,又触发Q1导通,这样依次导通各截止,频率应该和脉动电源应该一样的,但为什么我用UT71D万用表频率档测出的频率要近40KHz呢?
  待会儿用波波测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在另一处的BBS上有朋友解答了我的问题,原来这种电路的全称叫“电子变压器”,我这个叫“卤素 ...

L1 / L2 / L3 是高頻自激震盪變壓器. 你都量到40KHZ了

再不行就用示波器看看, 就會明明白

這個俺也拆過曾經學習了一下, 當時機在這個壇請教過人家, 可是找不到了.
只有當時簡單的筆記, 參考看看
http://xiaolaba.wordpress.com/20 ... ly-120vac-to-12vac/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 / L2 / L3 是高頻自激震盪變壓器. 你都量到40KHZ了

再不行就用示波器看看, 就會明明白

感谢了!
那个DIAC电路部份只是负责启动对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了!
那个DIAC电路部份只是负责启动对吧?

你在祖國 ? 這裡很多網友稱呼那片土地叫 "左岸", 後來終於明白, 看地圖, 以台灣海峽為界, 左邊是中國大陸, 右邊是台灣
所以成了左岸, 不是俺一直以為的台北八里的左岸

如果你要看的話,這個鏡像可以看, 不過你要註冊微博 http://weibo.com/xiaolabadiy
註冊後搜尋 Power supply, 120VAC to 12VAC, 不用翻牆應該就看到

請教一下怎樣翻牆, 俺去出差時也常遇到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祖國 ? 這裡很多網友稱呼那片土地叫 "左岸", 後來終於明白, 看地圖, 以台灣海峽為界, 左邊是中國大陸 ...

我是用在线代理:http://www.vpsf.net/。本来是看youtube用的,挺好的,不过速度慢,有时会打不开的。我不想用什么翻山越岭的软件,能在线的最好,因为一些个特别的软件用心可能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线代理:http://www.vpsf.net/。本来是看youtube用的,挺好的,不过速度慢,有时会打不开的。我 ...

喔////

請用波波看完拍個照片, 最好寫個總結, 俺也想看看波波長啥樣, 因為當時沒有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

請用波波看完拍個照片, 最好寫個總結, 俺也想看看波波長啥樣, 因為當時沒有示波器. ...

  上刚刚测试好的波形图,还热着呢! 我的是DSO-5200USB 虚拟示波器

刚刚测试好的输出电压波形图

刚刚测试好的输出电压波形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刚刚测试好的波形图,还热着呢! 我的是DSO-5200USB 虚拟示波器:

哈...

這是那個點的波波呢

你的DSO用了多少人頭呀...

网友:
這是我撿來的,在這兒叫"電子變壓器"
看來裡面有個寶------>DIAC

楼主:
射灯。50W,这个功率比较大的。电路大多一样,比较简单有效。

网友:
還有一種叫"軌道燈"
打開一看,一樣的電路.

网友C:
看波波的圖,感覺兩個瀕率,的波形混在一起了
感覺好像也有"混瀕路電"的fu.這些零件可已拿來改成混瀕路電玩玩看,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波波的圖,感覺兩個瀕率,的波形混在一起了
感覺好像也有"混瀕路電"的fu.這些零件可已拿來改成混瀕路電玩 ...

的确,因为交流电整流后没有经过滤波啊(因为负载没这种特别要求),出来的是脉动的电压和电流,出来的波形就如调幅波。
兄弟淘到不少宝贝啊!

网友:
是的,去年掏到七.八個 大寶貝,都是跟高頻有關.
現在看到高頻有關的,心中就會有點興奮
不過高頻元件取得不易,這個"軌道燈"跟我已經有快20年了(好像是80年代產物)
當時檢到的時後,一直以為可以當12V的電源(想不通為何可以做這麼小)
看到板大的這篇,才頓然誨悟出道理

將濾波加上,把100Hz濾掉後,再用電容注入信號,把調幅接收機,靠近,因該就可以收到信號了(以上純屬推論)
http://www.youtube.com/watch?v=8raznLFqpqI

网友D:
fix2010大大:

您可以參考這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7%9C%81%E9%9B%BB

另外,能麻煩您貼1張這個繪圖程式"幫助"頁的截圖嗎?小弟這邊沒有適合的字型,看起來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x2010大大:

您可以參考這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49&highlight=%E9 ...

兄弟您好,你要的“帮助”:

简易电子绘图帮助

简易电子绘图帮助

网友:
感謝fix2010 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