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是什麼電阻

楼主(2012-10-23):
上面是印 RSI-2 75ΩJ KAMAYA

請問這顆是什麼電阻?跟一般常用電阻有不一樣嗎?

网友A:
75歐姆 2W  金屬皮膜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75歐姆 2W  金屬皮膜電阻

謝謝回覆,順便請問,那為什麼他不用色碼?有特別用意嗎?

网友A:
各家做法不同而已
金屬皮膜電阻也有用色碼標示的
只不過顏色會因為溫度而有所變化
容易造成誤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家做法不同而已
金屬皮膜電阻也有用色碼標示的
只不過顏色會因為溫度而有所變化

了解了,感謝您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