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

楼主(2012-10-23):
眾神都是上哪些網站尋找面板的資料(Datasheet)?

网友A:
上巴龍的部落格看看,也許有不錯的收穫哦.

网友:
一般這些檔案大多是 PDF 的格式,所以我常用的方法就是用 Google 以關鍵字 “零件代號 PDF” 來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巴龍的部落格看看,也許有不錯的收穫哦.

『巴龍』?
找不到ㄝ&~

网友A:
問一下Alick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問一下Alicking

Alicking ?

這尊是哪座神明?

网友:
以前都找面板規格的專屬網站
現在都打上面板型號再Google
就有一大堆看都看不完的資料

网友:
GOOGLE大神那找  祝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