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程式問題-- 感謝!!已經解決!!

楼主(2012-10-23):
各位先進幫幫忙!! 我已經想不出來了!!
以下這段程式 是 遙控器的接收解碼!! 但是結果卻有一些問題
正常程式的結果: BE-BE-20-DF  06-79-1A-E5  00-FF-52-AD
異常程式的結果: 3E-3E-20-5F   06-79-1A-65  00-7F-52-5D
好像前面遇到超過8就不行了

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遙控器的脈衝處理
{
  static bit startflag;
  if(startflag==1)//脈衝出現之後
  {
   if(irtime<63&&irtime>=33)//引導碼長度要在 6.5~13.5之間
      {
           Q=0;//把計數歸零
       IRBYC=0;//位元歸零
           }
       lcht=irtime;
        if(lcht>7)//假如是1 時間為2.2ms
         {
          TTemp|=0x80;//因為遙控脈衝從0bit先送7bit最後送出,所以時間長約2.2ms則為1,1.2ms為0
          }
         TTemp>>=1;//右移一位 bit 7 =0
         IRBYC++;
                if(IRBYC==8)//右移8位 >=8
           {
       IRcord[Q]=TTemp;//把資料存入 IRcord[0~3]
           IRBYC=0;
           TTemp=0;
           Q++;//4個字
           }
         if(Q==4)
           {
            irok=1;//接收完成設定旗標
                //          LEDirok=!LEDirok;

            Q=0;
                }
                irtime=0;//每收一個位元就把計數歸零
         }
         else
         {
      startflag=1;//第一次脈衝出現
          irtime=0;
         }
}

网友:
>正常程式的結果: BE-BE-20-DF  06-79-1A-E5  00-FF-52-AD
>異常程式的結果: 3E-3E-20-5F   06-79-1A-65  00-7F-52-5D
看來只是單純少了最高的那個bit而己,例如
BE=10111110
3E=00111110
DF和5F,E5和65,FF和7F,但AD和5D就奇怪了
程式沒仔細看,但應該是最高位元在最後有收但沒有放進吧

楼主:
LEGION大:
   今天忙了一下午釐出差異是 4BYTE  32BIT 中的每一個BYTE的第8個BIT 沒有寫進去!!但是這程式技巧上我沒辦法解決!!
   每一個BYTE的最高BIT 沒有解決!!

楼主:
改好了!! /*------------------20121023 改寫完成 主要問題在於把第一個引導碼給算進去了,還有要先位移再|0X80   ---------*/

/*------------------20121023 改寫完成 主要問題在於把第一個引導碼給算進去了,還有要先位移再|0X80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IRP=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LEDirok=P1^0;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bit irpro_ok,irok,startflag;
unsigned char irtime,lcht;//放在中斷程式的計數遙控器內碼時機間累計
unsigned char IRcord[4];//紅外線遙控碼存放區
unsigned char IRBYC;//紅外線遙控碼 8位元
unsigned char Q;//紅外線遙控碼 4字
unsigned char TTemp;//紅外線遙控碼位元轉換用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显示段码值0~F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
                  函数声明
------------------------------------------------*/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void EX0init(void)
{
IT0=1;//外部中斷0下降緣觸發 INT0(P3^2)遙控器的脈衝時間
EX0=1;
}

void EX0_isr(void) interrupt 0 //遙控器的脈衝處理
{
  if(startflag==1)//脈衝出現之後
  {
   if(irtime<63&&irtime>=33)//引導碼長度要在 6.5~13.5之間
      {
           Q=0;//把計數歸零
       IRBYC=0;//位元歸零
       irtime=0;
           }
   else
     {
       lcht=irtime;
         TTemp>>=1;//右移一位 bit 7 =0
        if(lcht>7)//假如是1 時間為2.2ms
         {
          TTemp|=0x80;//因為遙控脈衝從0bit先送7bit最後送出,所以時間長約2.2ms則為1,1.2ms為0
          }
         IRBYC++;
                if(IRBYC==8)//右移8位 >=8
           {
       IRcord[Q]=TTemp;//把資料存入 IRcord[0~3]
           IRBYC=0;
           TTemp=0;
           Q++;//4個字
         if(Q==4)
           {
            irok=1;//接收完成設定旗標
            Q=0;
                }
        }
                irtime=0;//每收一個位元就把計數歸零
         }
         }
         else
         {
      startflag=1;//第一次脈衝出現
          irtime=0;
         }
}
/*------------------------------------------------
                定时器0初始化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开中断
  TR0=1;
}

/*------------------------------------------------
                  定时器0中断处理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void CH_code(void)
{

TempData[0]=dofly_DuanMa[IRcord[0]>>4];
TempData[1]=dofly_DuanMa[IRcord[0]%16];
TempData[2]=dofly_DuanMa[IRcord[1]>>4];
TempData[3]=dofly_DuanMa[IRcord[1]%16];
TempData[4]=dofly_DuanMa[IRcord[2]>>4];
TempData[5]=dofly_DuanMa[IRcord[2]%16];
TempData[6]=dofly_DuanMa[IRcord[3]>>4];
TempData[7]=dofly_DuanMa[IRcord[3]%16];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Ms(2);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DataPort=0x3f;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LEDirok=!LEDirok;
           irok=0;
       CH_code();
           }

     Display(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