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螢幕] 奇美 CMV-T38A <完修..很軟>

楼主(2012-10-23):
故障情況:開機顯示白屏立即轉黑屏,綠燈有亮;重復開關數次就正常。
維修:更換P+I板所有故障電容,即正常。
= = 幸好很軟....朋友的..

网友:
" 恭 喜 大 大 完 修 " 。~~~~~~

网友A:
只要有異狀馬上換都不會擴大故障,但如果硬要撐到完全壞再修,有時都會把其他元件也一起帶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異狀馬上換都不會擴大故障,但如果硬要撐到完全壞再修,有時都會把其他元件也一起帶走 ...

嗯,前輩講的一點都沒錯,
我當時就是鐵齒,想說過陣子再說,結果真是不勘回首
後來換整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前輩講的一點都沒錯,
我當時就是鐵齒,想說過陣子再說,結果真是不勘回首
後來換整塊的 ...

上次那塊板修好啦嗎 ,我要搬家了原址做到11月15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那塊板修好啦嗎 ,我要搬家了原址做到11月15號

沒有,故障依舊
搬到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