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Aspire 5739G 悲劇發生求助大家

楼主(2012-10-23):
各位先進
小弟今天因為在 Win7 裡更新 BIOS 失敗造成重開機黑屏,拜讀過站上這篇 PO 文
[Acer] Acer Aspire 4736ZG BIOS更新完供電無畫面(己解決)
試著去做,卻無法找出 Recovery filename,如下圖:
後來找了一個 5739 Crisis Disk 建立 USB 開機碟,開始進行 Fn + ESC,結果等了半個小時當在那邊,
電源無效只好拔電源重插,但悲劇就發生了,電源重插之後,電源按鍵按下去卻沒有反應。

請教各位先進,它還有救嗎?

网友A:
BIOS燒錄失敗!!  要拆下來重燒!!

网友B:
xp下更新BIOS...我也有同樣慘痛的經驗..
更完後BIOS底下可以看到硬碟..重新安裝卻說無硬碟
後來用USB開機更新過...也一樣..
目前還躺在一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p下更新BIOS...我也有同樣慘痛的經驗..
更完後BIOS底下可以看到硬碟..重新安裝卻說無硬碟
後來用USB開機更 ...

抓不到硬碟是光碟沒有sata驅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抓不到硬碟是光碟沒有sata驅動吧

大大.....請問要如何處理~~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xp下更新BIOS...我也有同樣慘痛的經驗..
更完後BIOS底下可以看到硬碟..重新安裝卻說無硬碟
後來用USB開機更 ...

會不會 SATA mode 變成預設值了?每家廠商不一,預設可以是ahci,ata,raid,有可能原本是ata,更新後變成ahci 或 raid,加上你的 xp 沒有加載 ahci 驅動,在進入安裝程式後就會找不到硬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 SATA mode 變成預設值了?每家廠商不一,預設可以是ahci,ata,raid,有可能原本是ata,更新後變 ...

不然先用 win7 安裝測試一下能不能看到硬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 SATA mode 變成預設值了?每家廠商不一,預設可以是ahci,ata,raid,有可能原本是ata,更新後變 ...

回大大~~馬上拿出來看一下..
sata mode:果然變AHCI Mode....請問處理程序...
感謝大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大大~~馬上拿出來看一下..
sata mode:果然變AHCI Mode....請問處理程序...
感謝大大 ...

改 ATA(有的是寫 IDE ) mode  就行了啊,不然你就要修改XP整合AHCI驅動,在 XP下跑 AHCI 模式,有人說有差,有人說沒差,快速的方式就是改成 ATA (IDE) MODE,麻煩一點就整合AHCI驅動。XP整合可以用 nLite

网友D:
引用 网友A:
BIOS燒錄失敗!!  要拆下來重燒!!

eson 大,他最後說電源重插之後,按電源鍵沒有反應。會不會運氣不好重插時有零件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eson 大,他最後說電源重插之後,按電源鍵沒有反應。會不會運氣不好重插時有零件燒了 ...

不會吧...那我真的很悲慘了...我也擔心是這樣...
我只是把電源拔除...兩秒後再插上去...這樣也能燒毀...我該去廟裡上上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 ATA(有的是寫 IDE ) mode  就行了啊,不然你就要修改XP整合AHCI驅動,在 XP下跑 AHCI 模式,有人說有 ...

回大大~~
如您所指示...改IDE果然順利安裝...
終於得救了~~~
太感激了.......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會吧...那我真的很悲慘了...我也擔心是這樣...
我只是把電源拔除...兩秒後再插上去...這樣也能燒毀... ...

這種悲劇我也遇過,客戶剛用一個月的新電腦,主機板有問題會一直重開,
結果客戶不懂就讓它一直重開半小時,也不讓它先關機,
我一到場接手硬碟就壞了,資料差點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吧...那我真的很悲慘了...我也擔心是這樣...
我只是把電源拔除...兩秒後再插上去...這樣也能燒毀... ...

這很難說了!!

都沒過電就要先查電源狀況了!!  不然啥都沒得搞!!

网友E:
現在的筆電BIOS錯誤也會出現有電源無法啟動的情況
BIOS要拔下來重燒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的筆電BIOS錯誤也會出現有電源無法啟動的情況
BIOS要拔下來重燒囉!!

嗯嗯,感謝阿水大的回答,又學習到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很難說了!!

都沒過電就要先查電源狀況了!!  不然啥都沒得搞!!

eson0724 大....
它電源燈有亮...就是Power按鍵按下去無法啟動....

网友:
那還是先重燒錄BI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現在的筆電BIOS錯誤也會出現有電源無法啟動的情況
BIOS要拔下來重燒囉!!

回阿水大...
希望只是這個問題...
但要更新 BIOS 之前,是因為它偶爾休眠回來後,會有當機現象,
然後自動重開停在 Acer LOGO 畫面,關閉電源再開就可以進入系統。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阿水大...
希望只是這個問題...
但要更新 BIOS 之前,是因為它偶爾休眠回來後,會有當機現象,

之前一台ACER 5740~在測~
BIOS燒錯~有電源燈~但無法啟動~再燒回備份的就OK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一台ACER 5740~在測~
BIOS燒錯~有電源燈~但無法啟動~再燒回備份的就OK囉!! ...

阿水大...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希望真的只是 BIOS 的問題。
我來去找找這台 BIOS 在哪裡,應該是要解焊下來吧?

网友:
BIOS 重燒+1

网友:
版上神人真多
真是佩服

网友(2012-11-23):
引用 网友D:
改 ATA(有的是寫 IDE ) mode  就行了啊,不然你就要修改XP整合AHCI驅動,在 XP下跑 AHCI 模式,有人說有 ...

建議你用麻煩一點的<<整合AHCI驅動XP光碟>>。XP整合可以用 nLite,,這樣
xp會跑的比較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水大...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希望真的只是 BIOS 的問題。
我來去找找這台 BIOS 在哪裡,應該是要解焊下來 ...

應該是BIOS share rom給EC,這種的BIOS不能亂改,裡面有EC的power sequ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