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子電源350W 有燒灼的味道及痕跡

楼主(2012-10-23):
這顆種子電源350W 型號:SP-350-G12S 因為無法開機且背面貼片元件有燒灼的味道及痕跡.需要換嗎?這有得換嗎?

目前用電錶去測,5VSB有,12V,5V,3.3V等都正常,不曉得如何解決?

燒灼地方的正面旁是TNY278PN 電源控制IC晶片,如何測這顆是好壞?需要換嗎?

放大

放大

電源供應器的型號

背面

背面

這是背面燒灼的地方,有燒焦的味道

放大照

TNY278PN

TNY278PN

正面照

正面照

正面照

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网友:
請問一下PWM IC是用哪一顆??

TNY278PN  不是PWM  IC  ??

Energy Efficient, Off-Line Switcher with
Enhanced Flexibility and Extended Power Range

高效節能,離線式開關
增強的靈活性和擴展功率範圍

所指的燒毀元件應該是二極體??

网友A:
TNY278PN 通常是作為 5VSB PWM 控制, 所以有  5VSB, 代表他沒壞
另外燒焦那個看他編號是 R505(6), 可能是限流(保護)電阻, 可趁還有動作,
不仿拆下量個夠, 順便學個經驗

楼主:
回eson0724大,PWM IC是用哪一顆我也還不知,回去我再找看看,去那找啊?

看了狼大的於2008年對本種子電源的簡介及測試才知,原來PWM IC 是使用SITI點晶出品PS224電源管理IC電源管理電路.

請問pmerw大,限流(保護)電阻這R505是多大的限流,如何測?

我以為是貼片元件,但看不到編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TNY278PN 通常是作為 5VSB PWM 控制, 所以有  5VSB, 代表他沒壞
另外燒焦那個看他編號是 R505(6), 可能是限 ...

編號我看不清楚,以為是 H 開頭的元件編號

若是R505的話,那應該是藍色箭頭那顆嚕??

网友:
依據DATASHEET內所示,應該是1K歐

网友B:
我對ESON大的觀點不相同耶!
--------------------------------------------------
請跟著 紅色標示繼續查 下一個電路是甚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對ESON大的觀點不相同耶!

請跟著 紅色標示繼續查  ...

R505左側有沒接到D極,這就要靠樓主測試了??

我只是依據樓主所提供的資料,配合DATASHEET來判斷??

樓主還是要靠自己去找答案,也謝謝SIMON1016大的意見!!

畢竟看圖說故事,只是故事,並不是事實,提供方向,並不代表方向一定對??

實際線路、元件接法,樓主要先自己確認出來!!

可以的話,來張自己畫的電路圖來讓各位看官有比較好的電路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05左側有沒接到D極,這就要靠樓主測試了??

我只是依據樓主所提供的資料,配合DATASHEET來判斷??

l背面

正面

是從輔助變壓器第3支腳出來,最後是不是到輔助電源開關晶體上

网友:
有編號嗎??   查一下DATASHEET??

也許會有相關的電路圖參考

网友:
1. 如同pmerw大 3#說的...趁還有動作,R505 拆下量
2. 參考ESON大6#那張圖的 R7....  但不一定是20歐姆
    這個電阻 用來調整6#那張圖C6的電壓
    每個設計不儘相同 一般約在10~33歐姆   ....最常用的是20~22歐姆
    R505 拆下量  若是在10~33歐姆之間 原則上你就依量到數值 換上即可

楼主:
在痞酷的成員真的是超酷,個個功力都高深,並且熱心提出個人的見解,
我覺得這是個很棒的網站,我看包括對岸的人都來討較了.

3#say((R505(6), 可能是限流(保護)電阻)),R505需要拆下來測電阻值嗎?
昨天依網友的建議補焊了燒焦處的TNY278PN晶片及R505後
用Power Supply Tester量測都正常,只有3.3v部份偶爾會跳3.4v,不曉
得這是不是問題,會不會R505改天燒燬,目前上機測試也可以開機,但是
沒燒機測就不曉得可以撐多久,不知各位大大是否可以告知,
為何當初會有燒焦的情形?,是過熱還是.....
還有PG顯示310ms是可以接受的嗎?
昨天剛寄到的POWER TESTER測試的結果都呈現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痞酷的成員真的是超酷,個個功力都高深,並且熱心提出個人的見解,
我覺得這是個很棒的網站,我看包括對岸的 ...

PG 請用電表檢測較好, 若量測PG值不斷跳動或遞減, 3.5V以下就得小心囉......!!

网友:
為何當初會有燒焦的情形?
很多耶...講2個比較玄奇地  在PCB上發生的 遷移效應
1.離子遷移 Ion Migration
2.電遷移Electro-migration 又稱為CAF

離子遷移( Ion Migration): 在PCB的電極間有離子移轉 使絕緣劣化的現象
在PCB(絕緣體)中 受到離子性物質污染 或含有離子性物質時
在加濕狀態下施加電壓 即電極間存在電場和絕緣間隙部有水分存在作爲條件下

由於離子化金屬向相反電極間移動(陰極向陽極生長)
在相對電極還原成原來的金屬並析出樹枝狀金屬的現象 常造成短路 稱為離子遷移

離子遷移非常脆弱 在通電瞬間産生的電流會使離子遷移本身溶斷消失

電遷移  Electro-migration
在基板材料的玻璃纖維束中 當PCB處於高溫高濕及長久外加電壓下
在兩金屬導體與玻璃纖維束跨接之間 會出現絕緣失效的緩慢漏電情形
稱為[電遷移]...又稱為CAF(Conductive Anodic  Filaments)漏電或滲電

--------------------------
第1 種情況中的 離子性污染物質 是指PCB 沒有清洗乾淨
      建議你清洗一下PCB

第2 種 發生在PCB 內層裡面  沒救....
            但你的情況不像 它常發生在PCB 的BGA區 或BGA晶片的PCB載板
       主要是導通孔太密集了 而且高熱工作

------------------------------------------
藥醫不死症 佛渡有緣人
再不把 R505  量出來
等到燒到變數值  到時神仙難救  除非有其他同型款可參考

楼主:
水氣,,真的受教了,西門大(SIMON1016),原來洗板的原因就因為此

今天回去趕快照西門大的方式把R505先量一下阻值,然後洗一洗再焊回去看看.
(所以我現在這種還不敢上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