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觸媒捕蚊燈........................壞了啦

楼主(2012-10-24):
小弟在網路上買了2台光觸媒捕蚊燈,真的很準一年保固後就壞了(燈炮燒掉了)。
當時1台約900元,打電話問公司可不可以買燈炮自已換(因燈炮是特殊規格),客服竟然回答一定得寄回來更換,當下就覺得有鬼,所以順道問了一下,燈炮一顆多少錢,客服回答是350元。我又問那寄回公司換要多少錢,客服說連檢測要525元左右。這不是分明欺負消費者嗎?一台賣900元,壞了一個燈炮過保維修竟然要起過售價的1/2............................................
想了想決定把機子折開來看一下,發現結構好像也不是很複雜,就機版、燈座、風扇,因燈炮是特殊規格,所以上網找了一個轉換接頭,插上去後燈炮還是不會亮,但風扇會轉(風扇是18v--DC),通電時查看機版後方時發現有幾個地方的接點會有類似電流的火花,這個現象不知是否是機版出問題了?
想請教版上的大大,小弟知若單純電源接燈炮是一定會亮沒錯,但又要接一個18V的風扇,不知是否還得加什麼電子零件才不的燒掉呢?不知有沒有簡單一些的方法???????????????????????????

网友A:
沒人知道你說的故障點在哪???

沒圖沒真相  瞎子要摸象  怎看都一樣  就是沒真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人知道你說的故障點在哪???

沒圖沒真相  瞎子要摸象  怎看都一樣  就是沒真相 !!

想請教大大
那是要把機版的圖片上傳嗎?

网友:
wish大寫過,顯然你沒徹底瀏覽本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教大大
那是要把機版的圖片上傳嗎?

版規先看一下,把圖多貼幾張傳上來,
這樣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网友:
mija6541大大,請將電路板正反面都照像PO上來,各位大大會幫您仔細檢視,也許很快就能修好,

另外,露天拍賣有賣各種捕蚊燈的燈管,可去找找,應該會找到。

网友:
LZ 先看一下相關的版規,問這類問題,請至少 PO 上一個圖,這樣大家才容易了解你的問題所在,而解決你的問題(這也是你的目的吧)。

這類捕蚊燈,我也有一台,價格也是差不多和你一樣 ^_^

网友:
我猜應該跟我家的一樣,
應該是短短的CCFL,我家裡的也壞了,不知道是燈管壞還是電路壞就是。

不過樓主最好還是拍個圖放上來,
這樣大家才好給建議。

楼主:
看不出哪壞了

看不出哪壞了

attachimg]112264

測試會轉

測試會轉

測試不會亮

測試不會亮

測試不會亮

測試不會亮

不知上傳這幾照片能不能幫小弟解決問題
無論如何還是謝謝各位囉

看不出哪壞了

看不出哪壞了

网友:
原來燈管長這樣啊

网友B:
請先確定燈管是否損壞,可用電錶量測一下。
<通電時查看機版後方時發現有幾個地方的接點會有類似電流的火花> - - - - 請標示出來再上傳圖片。

機板的電路分二部分吧,一個是交換式提供風扇電源,另一個是一般檯燈的電子鎮流器(與省電燈泡類似)。

网友C:
果然沒圖沒真像。我還以為跟我家的長一樣。
那天找燈管資料有看過,這種叫PLC燈管,
不過這麼短 又黑黑的倒是沒見過。

我以為電表只能量鎢絲燈,連這種也能量,
要好好關注這維修文,學起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沒圖沒真像。我還以為跟我家的長一樣。
那天找燈管資料有看過,這種叫PLC燈管,
不過這麼短 又黑黑的倒 ...

日光燈跟省電燈泡,裏面都是都是鎢絲,你沒拆過喔?

网友:
沒有耶,因為聽說有汞蒸氣,我怕死不敢拆阿....
日光燈如果壞掉,也是鎢絲斷掉嗎?
所以電表打 逼逼檔 量兩腳,不逼就是掛了。

网友B:
如果不敢拆,可以上網找紫外線燈管的圖片,燈管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鎢絲。
鎢絲斷了,當然就不導通了。
台灣是一個毒物的環境,我們吃進去的跟吸進去的,已經很多了,別怕小小的燈管,沒差啦。
香煙裏面有放射物質,一堆人還是每天拼命的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敢拆,可以上網找紫外線燈管的圖片,燈管是透明的,可以看到鎢絲。
鎢絲斷了,當然就不導通了。
台灣 ...

謝謝,剛剛有上網看圖片。
學起來了。

也知道一般燈管其實有紫外線,
哈,會曬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確定燈管是否損壞,可用電錶量測一下。
- - - - 請標示出來再上傳圖片。

收到,找個時間補傳囉。
順道一問,沒辦法自行用一個簡單的電路代替嗎???????????????

网友:
如果是電路板壞掉,以先修電路板為主。
不能修的話,可以找瓦數相近的省電燈泡拆電路來接,電感式的也可以。

网友:
不建議你用替代電路,因為還是會壞,燈管也會壞。
就算風扇電源用變壓器,電子式的改電感式的,燈管也是會壞。
你買這種特殊的燈管壞了遣要寄回去換,很麻煩。
當初為何不買另一種燈管的觸媒捕蚊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attachimg]112264

這種叫做黑燈管,補甲蟲常常用。這種燈管本身要價就蠻貴的,2呎直管就要250元以上,何況這種特殊規格囉!

機板看似一個交換式電源+日光燈安定器。背後若有火花代表那個地方需要補焊了,用烙鐵熱一下補個錫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