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何謂矽控整流器(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簡稱SCR及測

楼主(2012-10-25):
[轉載]何謂矽控整流器(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簡稱SCR及測量

http://www.vr.ncue.edu.tw/esa/MatlabPowerSystem/ch05/scr.htm

2012/10/25  13:48  新增資料!!

我簡單的整理一下圖解,

希望能對理解上有幫助,

网友A:
最近遇到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關於判斷腳位方式的第2點,
2. 將三用電錶的紅色測試棒(負電壓)接SCR的陰極K,黑色測試棒(正電壓)接閘極G,這時SCR應該導通。

這是鐵則嗎?
有一顆SCR BT151-500R,我以為它壞了,因為K跟G在RX10檔都是
雙向導通的.
拿了另一顆沒用過的SCR TYN410來量,結果也是如此.
以為全都壞了.就去電子街買BT151-500R,結果在現場量也都是K,G雙向導通的.
有可能那麼幸運,3顆都是壞的?

网友B:
感謝大大 分祥 如果可以變成pdf檔就可以保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 分祥 如果可以變成pdf檔就可以保存了

我是轉載,不是原創喔????   這部分會有智慧產權問題,要保留的,自己想辦法轉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關於判斷腳位方式的第2點,

這是鐵則嗎?

1.使用小功率TO92型的CR02AM測試時,一切正常.(即僅有順向導通,逆向不通.)
2.試著使用BT151_SCR,發生與你同樣的測試問題.經仔細測試後發現順偏有0.8V壓降,逆偏有1.6V壓降.(使用指針電表RX10檔位測量,選此檔位乃為配合此SCR的激發電流,需2至15mA)
3.再使用數字電表二極體檔測試時,發現雙向皆為0.12V,為與數字電表輸出電流接近一致,再將將指針電表轉至RX100檔檔位發現雙向LV值接為0.3V,較接近數字電表讀值.
4.請注意線索即將浮出,此時不要再去管LV值,而將重點轉回觀察電阻讀值,原來雙向(G-K間)接有約210歐姆電阻(此為輸入端下拉電阻),至於為何接此電阻,應是避免G 級無輸入信號時, 造成誤動作,故接了一個對地(K級)電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使用小功率TO92型的CR02AM測試時,一切正常.(即僅有順向導通,逆向不通.)
2.試著使用BT151_SCR,發生與你 ...

感謝ciko.ciko大的精闢解說.這個加在G,K間的電阻在datasheet中似乎沒有呈現在符號上.
像mosfet有加二極體都會標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謝ciko.ciko大的精闢解說.這個加在G,K間的電阻在datasheet中似乎沒有呈現在符號上.
像mosfet有加二極體 ...

1.之所以會推斷為電阻並聯於G-K間,乃經過多方驗證與測試.也檢視過資料文件中,並未列出此電阻.
2.故此SCR輸入端,等效於二極體並聯210歐姆電阻.再用指針電表不同歐姆檔位,加以測試便會得出各種不同讀值.(視二極體之導通程度與電阻並聯之關係)
3.感謝Ricky提供此元件看似異常的現象 ,也多一層認識元件內部結構的機會.

网友:
精采圖示.煩請作者將圖中標示箭頭的顏色互換.並將最上圖中同時接兩黑棒的gk腳位,修改為紅棒同時接ag腳位.

网友:
eson0724大大您好

您的圖.....好像畫錯了???......(相反了???.....)

紅棒要接 K....黑棒要接 A

要用黑棒去觸發g....讓SCR導通(好像是這樣才對????.......)

楼主:
哀!!  真是抱歉,我又畫錯了,原始擋在辦公室的電腦裡,明早修正後再上傳!!

謝謝先進指正!!

楼主:
把指針表與數字錶的紅黑搞擰了???  真害???   各位大大   拍謝!!

我已經做了修正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之所以會推斷為電阻並聯於G-K間,乃經過多方驗證與測試.也檢視過資料文件中,並未列出此電阻.
2.故此SCR ...

另外,大功率的SCR,若用電錶做觸發導通測試也並不會像小功率的SCR那樣, G電壓移走後A,K持續導通.
不知道是不是維持電流不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大功率的SCR,若用電錶做觸發導通測試也並不會像小功率的SCR那樣, G電壓移走後A,K持續導通.
不知道是 ...

有試過使用較大激發電流(功率越大者,一般須越高激發電流)測試過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另外,大功率的SCR,若用電錶做觸發導通測試也並不會像小功率的SCR那樣, G電壓移走後A,K持續導通.
不知道是 ...

1.待測SCR型號為何?維持電流為何?
2.使用電表檔位為何?
3.我的BT151經測試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試過使用較大激發電流(功率越大者,一般須越高激發電流)測試過嗎?

尚未測試過.但依CR02AM和BT151的DATASHEET來看.2者在觸發電流和維持電流規格差異很大.
應是電流不夠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尚未測試過.但依CR02AM和BT151的DATASHEET來看.2者在觸發電流和維持電流規格差異很大.
應是電流不夠造成 ...

電表RX10,RX1檔最大輸出電流,各為15mA,150mA.可換檔試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待測SCR型號為何?維持電流為何?
2.使用電表檔位為何?
3.我的BT151經測試是正常的. ...

我是用RX10檔去測試BT151-500R.
會再用RX1檔再去測試看看,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RX10檔去測試BT151-500R.
會再用RX1檔再去測試看看,謝謝.

經檢視BT151規格,Ig:2-15mA,Ih:7-20mA,故使用RX10或RX1檔位皆可完成測試.但RX100及RX1K 因電流不足,無法完成觸發導通的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經檢視BT151規格,Ig:2-15mA,Ih:7-20mA,故使用RX10或RX1檔位皆可完成測試.但RX100及RX1K 因電流不足,無法 ...

經測試結果我的指針式電錶用Rx10檔無法觸發高功率SCR,用Rx1檔才可以.
可能是電錶裡的電池電力下降,Rx10檔的電流不足所導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經測試結果我的指針式電錶用Rx10檔無法觸發高功率SCR,用Rx1檔才可以.
可能是電錶裡的電池電力下降,Rx10檔 ...

離RX10歸零處很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離RX10歸零處很遠?

RX10不會,但RX1檔是無法調到0歐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X10不會,但RX1檔是無法調到0歐姆.

我的使用RX10檔可觸發導通.那你的RX1檔短路後,指針指示的位置為何(最靠右指針讀值)?你又出了一個好問題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使用RX10檔可觸發導通.那你的RX1檔短路後,指針指示的位置為何(最靠右指針讀值)?你又出了一個好問題點 ...

RX10檔

RX10

RX10

RX1檔,用0歐姆調整,最右只能落在2跟5之間.

RX1

RX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X10檔

1.請在RX10檔時,將紅黑棒插入數字電表DCI檔,並觀察數字電表讀值=?(應接近15mA)
2.接著再更換1.5V電池,並重新測量SCR(置於RX10檔)是否可導通.
3.請告知測試結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請在RX10檔時,將紅黑棒插入數字電表DCI檔,並觀察數字電表讀值=?(應接近15mA)
2.接著再更換1.5V電池,並 ...

因為目前沒有數字電錶,所以決定直接換電池,
但是在換電池之前我用RX10檔又測了一次BT151,結果是可以的.
可能是先前沒有將A,G短路好(拿尖嘴鉗做短路).
但是又測另一顆SCR TYN412還是不能用RX10觸發導通.
換了電池後,RX1檔可以調到0歐姆, 用RX10檔還是不可以.
只有用RX1檔可以觸發導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目前沒有數字電錶,所以決定直接換電池,
但是在換電池之前我用RX10檔又測了一次BT151,結果是可以的.

1.TYN412的Ig,Ih值稍大,故需較大驅動或維持電流.
2.在維修或代換零件時,亦應留意此數據.
3.在設計電路時,尤應注意Ig值是否滿足,否則就須再接驅動級,來提升此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目前沒有數字電錶,所以決定直接換電池,
但是在換電池之前我用RX10檔又測了一次BT151,結果是可以的.

那你的電表有問題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的電表有問題喔???

其實我也希望電表是壞的,只是經初步判斷,比較不可能是該檔故障,所造成的現象.原因是該檔故障時,應是無法歸零(一般故障時, 是內部限流回路阻抗變大,導致無法歸零).不過若非人為量測時所造成的錯誤,此現象倒不失為研究問題的好題目.

楼主:
Ricky大!!

把你的電表分屍了吧,挖挖看哪裡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Ricky大!!

把你的電表分屍了吧,挖挖看哪裡有問題??

我的電錶沒什麼問題啊,只是電池的電力不夠讓RX1檔可以歸零.
換了電池就OK了.
只是在討論為何有的SCR可以用RX10檔做觸發導通的測試.
有的SCR(如TYN412)卻要用RX1檔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