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ViewSonic VA1912W螢幕問題

楼主(2012-10-25):
小弟想要請問一下
ViewSonic VA1912W 有過電,燈號呈現綠色
還沒壞之前關閉螢幕重開會有電流聲與由左而右的線條與常常開不起來

幾天後電腦重開開機一樣有過電,燈號呈現綠色
會出現螢幕呈現白色的狀態由中心向四周擴散
可是螢幕就開不起來了

請問這是啥原因呢

謝謝...

网友:
先拆開來拍照才知道,很有可能是電源板的問題(供給面板電壓異常)

電容壞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我有遇到一台26型電視也是這種問題.....主板故障  更換後正常.... 先量測電源電容吧....

网友:
供電有問題了??  查P+I版??

网友:
先查電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