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奇美CMV 228A

楼主(2012-10-25):
請問各位大大 從何下手
目前目測 看不出個端倪
因為我照片怎麼縮 他還是說太大的情況下我只能用無名轉貼 抱歉
AD板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0953618&p=0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0953619&p=1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0953620&p=2

電源板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0953621&p=3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0953622&p=4

接AD板狀況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0953623&p=5

沒接AD排線狀況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420953624&p=6

小弟跪求請大大指點 該如何下手  !!

网友:
安安,我想你是不會貼圖及貼圖的一些規定,先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這篇有圖大小的規定,請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misc.php?mo ... d=1&messageid=5

另外可在以下練功一下:
http://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楼主:
抱歉 我會多加用功的 !!
謝謝大大指點 !!

网友:
面板.修要看你功力!

网友:
我先幫你

网友:
就畫面顯示一半的狀況來看,

故障在T-CON到面板間的線路問題居多,你還要再拆下去看看

楼主:
好的 我在拆下去看看 謝謝

楼主: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 我這台該棄修了嗎?

网友A:
面板壞的機率蠻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壞的機率蠻大的

修好的機會不大 運氣好 只是軟排線沒插好 成的 只有一半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大請問一下 我這台該棄修了嗎?

再加點油,有一邊是正常的,修復機率滿高的!!

最壞也是掛面板的打算,不過看故障狀況,依個人經驗,掛面板的機率比較小??

T-CON 的故障機率比較高??  最簡單的就是傳輸的導線不良,有時用清潔劑處理一下就OK了??

楼主:
我去買新的排線試試看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