沖牙機拆機~~~原因開機無沖水力道整理

楼主(2012-10-25):
以上拆機原因調整水量大小力道時會無作動,所以結論是
1.活塞擠壓時潤滑度不夠(加沙拉油潤滑)
2.將部分傳導機構做局部清潔
3.O型寰有殘留水垢部分一一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拉油

不然你認為黑油比較好吃嗎?

网友:
豬油會比較香一點吧

网友:
應該是是用凡士林或是矽基潤滑油呢?

网友:
加沙拉油不行,會黏住要用食用潤滑油。

网友:
沙拉油乾掉.會黏黏的.過沒多久又要重拆了..

网友B:
本想跟拆
想不到
內六角螺絲
偶的機絲頭太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想跟拆
想不到
內六角螺絲

那種設計超邪惡的啊
除了單一規格的起子夠細長以外
那種多用途+起子頭的根本伸不進去

网友:
我的是傳動齒輪磨損,塑膠材質的,沒得換,只能報銷了....
請大家注意先開沖水閥門,再開泵浦,以前都是電開著,手持的部份都是要用才開閥門,
久了齒輪就磨掉囉!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本想跟拆
想不到
內六角螺絲

rex560810版主您好

這種內六角螺絲的L型板手應該很容易買得到!!!....

崇德路轉角那間五金百貨應該找得到.....

一組7~~8支....記得之前好像買29元左右......

一般五金行一隻頂多5元左右(就怕您不知道規格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種設計超邪惡的啊
除了單一規格的起子夠細長以外
那種多用途+起子頭的根本伸不進去

聽說有人用一字頭起子硬幹
偶找找看...偶也是...妹油n_04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rex560810版主您好

這種內六角螺絲的L型板手應該很容易買得到!!!....

偶不曉得
內凹的可以用普通的L型六角板手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不曉得
內凹的可以用普通的L型六角板手嗎~

這種用L小扳手不行,這是星型螺絲,硬碟上常常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不曉得
內凹的可以用普通的L型六角板手嗎~

看起來比較像硬碟電路板的那種星形螺絲

這個也是有在賣整組的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偶不曉得
內凹的可以用普通的L型六角板手嗎~

rex560810版主您好

我說的內六角L型板手是下列這種啦!!

您圖片中的那種應該是星型內六角的啦!!
我的傢俬是長得這樣子!!!...五金百貨的價錢應該也在百元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rex560810版主您好

我說的內六角L型板手是下列這種啦!!

arthur0518大的機絲頭真是齊全呀~
感謝您的分享啦~

网友:
要用橄欖油啦!!健康又營養、還能口氣芬芳

网友:
沖牙機就是內建一個小泵產生水壓做個小噴水槍來清理牙齒喔....

楼主:
還是等下次拆機再換油好了~~~~目前使用都正常

网友E:
我的沖牙器泵浦還很有力,可是水管脆化,不知哪裡可以買來換?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沖牙器泵浦還很有力,可是水管脆化,不知哪裡可以買來換?

找"特力屋"或是專門在賣逆滲透飲水機零配件(濾心)的店....應該都有!!!

网友:
分離式冷氣專用抽水器用的水管應該能用

楼主:
我建議去五金行買透明的PU水管比較好髒了看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特力屋"或是專門在賣逆滲透飲水機零配件(濾心)的店....應該都有!!!

THK 周五要去岡山捐血中心,順便去隔壁幾家濾材店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建議去五金行買透明的PU水管比較好髒了看的到

沖牙管子約2~3mm 螺旋狀比較好收納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沖牙器泵浦還很有力,可是水管脆化,不知哪裡可以買來換?

會脆化應該是PU材質的塑膠,可以到五金行買高壓風管來替換,口徑規格滿多的,應該有剛好的尺寸,但也是PU材質的

楼主:
沒想到大家都習慣口腔保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