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b上的電容可否-不拆下-不上電--用示波器、頻率產生器量好壞?

楼主(2012-10-25):
板上幾位大老都力主要用高價lcr表或上頻率量測,
1、上電用示波器看漣波,請問有什麼大缺點,為何大家不採用?
2、如如1可行,則容值正常、跟降到50%的,以上2者以5v電1a電流電解電容來說,連波各為多少%?
3、不上電不拆下,有否量電容好 壞的方法?(好像不行,因這樣電路其它ic會同時吃電不準)

网友:
我只能說維修不能懶,該拆就要拆??不拆靠經驗??

用示波器量也不一定準,不是每個電容都是濾波電容,

示波器必須在線通電測量,對某些故障狀況是起不了作用的(如上電短路),

電路設計特性,電容量多寡,也都會影響示波器測量結果??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75-1-1.html

在線測量判斷??

最準的還是要拆下來,一個一個測??

网友:
感謝大大熱心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