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vga換電容即完修的比率?

楼主(2012-10-25):
看別人修m/b的心得,電容壞佔8成,其它南/北橋、i/o壞不常見。
請問各位,你修過的vga,把故障電容換好即完修是幾%?

网友:
只換電容就修復的機率很少... 個人認為

网友:
顯卡壞幾乎都是破圖掛掉,一般都是顯示晶片不然記憶體顆粒
要說換電容會好,可能機率只有2成吧
那2成就是散熱片太熱爆掉電容,但還沒傷到IC 的。

网友:
我以前經驗.  如果電解電容外表沒異樣,拆下來應該是正常的...PS:可以從外表先判斷.
(除非有穩定性問題,才會拆下一一檢查)

至於觀看別人維修經驗,一般來說應該是MOS死掉機率比較大...

网友:
我碰到的例子,顯示卡換電容就修好的比例不高,大部份都是 GPU 或是記憶體的問題。

网友:
舊型AGP(AGP 4x)比較有可能換電容會好.不然都是GPU/RAM的問題居多

网友:
以前的顯卡還有電容可換~現在 少之又少~不到1成
現在都是 6成 BGA 問體   記憶體 目前愈過壞的 0 可能修的不多
短路的1成
風扇附近線路氧化的2成

网友(2012-11-25):
有些爆電容的是通病 尤其是靜音版的,換掉幾乎會好,除此之外多半是GPU問題居多

网友:
顯示卡,有些運氣好壽命很長,運氣差就壞GPU,和記憶體,不過我壞掉修好的也不多,我只碰到一次破圖,電容外表沒事解焊下來測試都再誤差值內,但是都換新就修好,而且還是早上要出門時換的時間超趕,換完回來燒機沒問題用到現在還是正常,而且就是大家長說的最容易GPU虛焊的8系列卡,不過我的卡都買靜音板再自掛風扇,溫度不高,目前新顯卡都固態電容,電容壞的機率非常小了。

网友:
話說熱風槍吹記憶體顆粒最好調幾度呀?
以前的熱門槍沒溫度顯示控制,好像調太高,記憶體顆粒被我砍爆好多顆。
最近跟烏骨雞學姊買了一台有溫度顯示的熱風槍,有空再來試修。
之前壞掉的顯卡我都沒修~直接給回收商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