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電路板的問題

楼主(2012-10-25):
大家好,我因為遇到電源電路板維修上的問題
尋找到這寶地,期許能在這裡獲得並分享經驗

我目前在維修一設備的電路板,其中有一塊電路板屬於電源供應電路板
主要是將AC 3相208V 轉換為 DC 360V 輸出(輸出電流不清楚,但板上有一30A保險絲)
有時候遇到DC output 電壓不足或過高,常常束手無策
因為目前都只是作PCB的元件量測,是否有損壞

必須到了將設備組裝完畢後,才能送電確認,發現輸出不足再拆下來
很浪費時間
原本想買電子負載,卻又貴的要命
不知道各位大大能否建議簡易的這塊電路板送電測試方式呢?
感恩~

网友:
最便宜簡單方法就是使用大功率電阻測試

這應該屬於APFC部分的電路板

网友:
還是po個圖來研究看看吧!!

楼主:
懇請大大們幫我看看,謝謝

网友:
如果一送電就會有HVDC輸出,那最簡單的測試方式就是在HVDC輸出端接上負載(大功率電阻或燈泡等),看電壓是否維持在正常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