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Philips面板(型號:LM150X08)只顯示最上方一條橫白線

楼主(2012-10-25):
如題, 檢查後為面板問題,確認電壓如下:
VIN: 3.3V
VDD: 3.3V(記得是)
VGH: 32V
VGL: -6.8V
VCOMC: 5V
看起來是VGH比較有問題, 其回路由VIN流經電晶體/電容/電阻接到IC(MAX17010E)第25支腳,
確認電晶體/電容/電阻感覺沒有問題, 是否可以斷定IC損壞?

由顯示及檢查狀況,換IC是否就可以恢復正常顯像?
還是說需再檢查其他電路,才能斷定?

請前輩指教,謝謝^^

网友A:
沒看到圖,不知道你說的測量點在哪???   霧沙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圖,不知道你說的測量點在哪???   霧沙沙??

Sorry, 下次我一定要記得先拍照^^"

楼主:
檢查後為面板問題,確認電壓如下:
VIN: 3V
VDD: 10.71V
VGH: 29.38V
VGL: -6.9V
VCOMC: 4.67V
Gamma電壓值看起來還保有線性狀態

現象及機板照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