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500個LED組成的超級手電筒,比起小手電筒,好像大砲一支.

楼主(2012-10-25):
500個LED組成的超級手電筒,比起小手電筒,好像大砲一支,有內部分解.

http://www.youtube.com/v/NkkU0UO3sek&feature=related

原址 :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kkU0UO3sek&feature=related

网友:
就只是大支而已,完全沒有任何技術
因為他只是把LED串電阻限流之後再並聯
利用繼電器把500顆LED分成多段切換
用的是12V的電瓶,沒有任何昇壓或是定電流的電路
以上是看完影片之後,個人的看法

网友:
我想要使用這個手電筒也很給它不方便吧 >_<

不過滿欣賞國外的 DIY 精神,常常有發人意表之外的東東!

网友A:
等我拿到MP3389這顆IC之後
我也要來做一支168PCS的玩玩
MP3389這顆IC是幹甚麼用的
可能很多人都還不知道
這顆IC是LED液晶電視背光板的驅動IC
這顆IC目前露拍&ㄚ拍都還找不到

458.9 KB, 下載次數: 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我拿到MP3389這顆IC之後
我也要來做一支168PCS的玩玩
MP3389這顆IC是幹甚麼用的

剛好可以用7x5的24顆共168顆,若是當燈用,那就要用3V的高亮度的了,還可以用PWM調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