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enhance 360w 不開機

楼主(2012-10-25):
這台 +5VSB 會閃爍,此外不開機
打開後發現兩顆鼓起來電容
更換後正常工作

近距離看一下

近距離看一下

看到鼓起來的電容

看到鼓起來的電容

100U剩3.5U

100U剩3.5U

2200U剩50U

2200U剩50U

网友:
前一張應是1000u剩3.5u吧,恭喜完修

网友:
換電容就ok了~真好
恭喜
我也有類似換電容完修的經驗
不過我的情況是容質變大阻質略小
電容壞掉的病狀還真不少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又撿到軟的!!恭喜@@

网友:
維修好就是件快樂的事哦

网友:
不錯的LCR電表,好羨慕!

网友:
手中有2顆都是12v 沒有電  正在學習如何檢查 維修

网友(2012-11-29):
換電容就完修太好了

网友A:
這台是全華出的LCR,不知道樓主用的型號????

測量範圍是多大ㄋㄟ???

网友:
恭喜換電容就完修太好了

网友:
又救回一個生命€

网友:
恭喜修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全華出的LCR,不知道樓主用的型號????

測量範圍是多大ㄋㄟ???

這台是  全華 Chen Hwa 100 LCR METER...
^^

网友A: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0+LCR+METER&t=0

夭壽喔!!  這台花下去我可能會沒命??..............

网友(2013-01-09):
恭喜完修
我的益衡也是依樣
但代理商美加倒了
所以乾脆自己修

网友:
恭喜完修,我之前手上有兩台,也都是電容的問題,換下後就正常了。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台是  全華 Chen Hwa 100 LCR METER...
^^

正確來說是「洤華」,跟全華書局完全沒關係,
早期跟這家儀器公司來往過,所以有些了解......

洤華最經典的LCR METER是981型,據說是「參考」自美國GENERAL RADIO,
連外型都一模一樣,最絕的是還找上GENERAL RADIO展示,表示可以代為生產.......
最後被拒絕。

手邊還有一台洤華981所以印象特別深刻。

補充內容 (2017-4-28 01:02 AM):
記錯了,不是GENERAL RADIO,是Genrad才對,洤華981跟Genrad 1657外型一模一樣。

网友:
這部LCR拆開裡面有一顆被封膠的"黑盒子"ICn_081|

网友:
這台這麼 [貴]  可能是因為  (只是可能 我沒操作過 只是猜想  因為我看到那個BNC頭上邊有個CUR字)
            測電感時可以作外加[額外的直流電流源 ] 作疊和電流測試
      相對於一般簡易便宜型只是測 靜態電感測試
疊和電流測試  可以說是一種 動態測試
可以測出電感真正的飽和電流

如果 真的可以作外加[額外的直流電流源 ] 作疊和電流測試
那麼  這個價位  算是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Chen+Hwa+100+LCR+METER&t=0

如果吃這行飯的,我也會殺下去!

网友(2013-02-15):
軟的好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