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求助手機] Motorola XT910 無法開機 不過電

楼主(2012-10-25):
朋友的手機不過電
插USB到電腦,會亮白燈,但不知有沒有在充電
插市電,剛插進去會亮一下白燈,然後就熄掉

然後按開機鍵都無作用
剛把他拆解,會是電池損壞嗎?

該如何去判斷電池的好壞?

网友A:
用電表量一下輸出是不是電池標示的值!
一般電池大約3.7V上下!

网友:
接點的地方,也可以清理一下看看!
或是看看有沒有彈性疲乏!

网友B:
電池如果沒問體,能否考慮強刷韌體,我有一支索X的手機,開機後跳黑頻,最後是靠網路蒐集的韌體強刷後救回來的。
Android 系統,會不會是更新失敗,機子有解鎖了嗎
同時按住【電源鍵】+【音量+鍵】+【音量- 鍵】 大約7,8秒後,螢幕會變黑,這時只鬆開【電源鍵】,音量鍵不放,這時能進入功能表嗎?能的話應該還可以刷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如果沒問體,能否考慮強刷韌體,我有一支索X的手機,開機後跳黑頻,最後是靠網路蒐集的韌體強刷後救回 ...

不行,完全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電表量一下輸出是不是電池標示的值!
一般電池大約3.7V上下!

只有2.67v
我再充看看會不會增加

楼主:
我現在用原廠旅充充。要插一半才會亮燈,全插會不亮燈
所以大概要充多久?我剛剛試他旅充充i9000 充了10分鐘左右充了4%
但XT910 全插進去(沒亮燈) ,充了10分鐘,一樣只有2.671V

----------------
現在2.7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現在用原廠旅充充。要插一半才會亮燈,全插會不亮燈
所以大概要充多久?我剛剛試他旅充充i9000 充了10分 ...

電池上面若標示3.7V,而怎麼充都是2.6xV,那大概就是電池掛了...要換新電池了!

楼主:
我充看看能不能充上來!
若電池壞掉要去哪買呢?
若電池壞有可能旅充插進去白燈亮一下就熄掉嗎?
我在猜他是不是充電功能有問題,造成電池過放又充不進去

网友:
或許可以把電池拔起來另外充看看。
先排除是不是電池故障。

楼主:
怎麼做?去買一個蛋充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充看看能不能充上來!
若電池壞掉要去哪買呢?
若電池壞有可能旅充插進去白燈亮一下就熄掉嗎?

建議您帶手機去通訊行試看看,是不是電池的問題,
若確定是電池故障,就直接跟他買一顆電池,
這應該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做?去買一個蛋充嗎

一般蛋充有沒有辦法夾這麼近,不確定。
或許用其他手機座充拉線出來夾住比較快。別短路就是。

或者像yoyomay說的,看有沒有認識的通訊行,借個電池試一下。

楼主:
插usb可以充,現在3.35v了。我先充到能開機的狀態再試試。

楼主:
看來這隻這樣是常態~ 剛在01找到使用工程線直接用旅充對電池充電,我明天再試試。
就像剛gameuse 說的方式一樣

楼主:
下圖是把Micro USB線拆出紅線、黑線,先量電壓為5V
然後跟電池接在一起,充電
一充電壓馬上從2.7V 跳到3.4V,然後大概充了半小時後充到3.8V

只是在掉也蠻快的,實際剩下

接上手機後再量一次

接上手機按開機鍵,電壓有掉

不過開機還是都沒反應
不知道下一步要怎麼做

剛剛本來打算把機板再拆開,但那螺絲好像是T2的,要再去買工具

网友:
阿咧~
您是直接用"旅充"拉線,
我說的是座充,充電池的座充一般充到4.2V會停,
旅充輸出是5V,也不會停。這樣充會有危險性喔。
電池充到電壓4V再開機試試看。

朋友有說手機故障前有什麼奇怪的狀況或做了什麼操作嗎?
比如說刷新的軔體。

楼主:
嗯!我知道有危險性,所以我充個5分~10分我就會斷電量一下電壓!我也很怕
沒有,他應該是不會刷機,但是確定的是放很久了,所以電池應該過放很久了
因為不在台灣買的,沒有保固。

所以說充到4v 再試開嗎?3.8v 或3.7v 不是應該也可以開嗎n_064|

對了,我看他電池的正極,洞有破比較大,但量螺絲有電壓的話是不是就表示有接觸到了?因為螺絲是鎖進去的

网友:
因為更新說明或刷機說明都會說電池電量要有90%,
我自己是有遇過那種,快故障的電池3.7V就是開不了機的。
不過通常按下開機電壓就會掉到3.3V左右,但這顆電池好像沒有。(估且當作電池是OK的)

原廠更新也是一種刷機,如果電池電量不夠更新到一半斷電,
那就可能會像這樣變磚。我自己是還沒試過啦。

我本身沒這隻手機,不過方法應該大同小異。
假設是軟體軔體的問題,那還有機會可以用刷的來回覆。

先同時按住手機的音量+跟-,然後同時按下電源開機,
等個10秒放開電源鍵,然後再放開音量+-。
看看有沒有畫面,如果有還有機會,
如果沒有,就很可能是硬體壞了。

楼主:
我去買個閃靈充回來充。用剛那樣充,怕怕的
這隻好像很多人有更新到一半就開不了機的問題。
目前3.7v不管怎樣開都不行

楼主:
萬用閃靈充充電中
因為有凹槽不好充,我放個紙板當墊背

网友:
如果電池放太久沒用了,可以用慢充救援法,可以用20mA左右的電流下去充電,要充很久.

可以用50mA以下放電法做放電,待放電到約3.2V,放置約5~10分鐘,等冷卻後,再用20mA下去充電,等充電到約3.8V,然後再用正常充電法.

如果可以充到4.1V以上,就試機看看,若使用正常,不代表已經正常了,等下次用到該充電時,以正常方式充電,若充完可以正常使用,才代表救援成功,但是能再用幾次就很難說.

若用救援法充電3,4次還不行,那就表示可能要換電池了.

楼主:
用閃靈充充了有十幾個小時,終於把電池充到4.2v
但是開機還是沒反應

另外在三塊不同的板子或塑料上面都貼紅色xxx的貼紙,那是不是測潮貼紙

整個拆解開來瞧瞧
肉眼看不出來哪邊有問題

楼主:
對了。有個現象沒說到
插USB到電腦他會一直登燈 燈登
一直連線 斷線

會顯示要裝OMAP4430驅動
4430好像是這手機CPU型號
這樣能判斷好壞嗎?

楼主:
原來我昨天沒拆完全。還有鐵蓋遮罩,不過這好像是用焊住的
晚上再重拆一次看仔細

圖1:紅色-東芝16GB閃存晶片、橙色-三星512MB LPDDR2記憶體、黃色-Qualcomm MDM6600 雙模基帶晶片、綠色-Qualcomm PM8028電源管理晶片
圖2:黃色-ST-Ericsson CPCAP 3.2 Soc晶片、綠色-Hynix H90H1GH51JMP記憶體,POP堆疊安裝OMAP4430處理器

我想是不是電源管理晶片有問題 高通PM8028這顆跟Iphone 4S用的是同一顆
但那黃色的我查淘寶網也是摩托羅拉XT910電源IC 6556002電源IC
所以到底是哪個才是?

用google搜尋XT910 開不了機 Pm8028 有找到類似,pm8028改為6556002 沒找到任何網頁

网友:
上網搜尋
下載裝看看,這是手機的驅動程式。
因為太大我傳不上來。

不過你可以試試看能不能進工程模式,
按住音量-  同時按下電源,等5秒畫面會閃一下,放開電源鍵。再等5秒再放開音量-,
應該會有畫面,寫一些英文。

如果有看到這畫面,再來說後面怎麼刷吧。
如果進不去我就無能為力了,硬體我不懂

楼主:
刷機我會,但是目前狀況是不過電開不起來
強制開機(電源+音量下按5秒後電源放開)我有試過了 沒反應
目前是畫面不會出現任何東西

但電池有充到4.2v了,接上後還是不行
所以是不是初步可以排除電池問題
而把矛頭指向主機板問題
我在猜測是不是高通PM8028壞掉

网友:
連工程模式都進不去,那應該就是硬體了。

這要請其他大大出馬了,完全不是我的能力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