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LCD SONY KLV-MR32不開機 橘紅色燈閃爍

楼主(2012-10-25):
(求助)高手:SONY  KLV-MR32不開機, 橘紅色燈閃爍 ,一亮一滅,一直這樣沒有停止 (沒有線路圖或是維修資料跟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有資料的大大, 請提供, 幫幫忙...謝謝

1.測量STBY有待機 電壓 6.5V ,查線至AD板的,CN3201第5腳,在至FB3202,在至IC3303型號433 565A的第5腳及第7腳,及IC3304型號
   424 563D的第5腳及第7腳, 查線至此由於沒有433 565A及424 653D的IC資料 , 查不下去

2.搖控接收端VCC有5V電壓 , 按搖控器時接收端V.OUT由5V下降至3.2V ,由接收端V.OUT,查線至AD板的CN3302第5腳 在至IC3102
   型號TI46 S79的第3腳,查線至此由於沒有TI46 S79的IC資料 , 查不下去

3.按搖控器時,測量電源板的POWER ON,沒有電壓,查線至AD板的,CN3201第7腳在至IC3301型號C08R第3腳查線至此由於沒有
   C08R的IC資料 , 查不下去

网友A:
視訊盒沒接或故障會閃菊燈
視訊盒的連接線故障也會閃燈
如果有開機動作,然後跳閃燈的話
建議檢查一下燈管到高壓板的線是否有劣化
我有一台一樣的機器,客人不要撿回來看的
當初的故障就是燈管到高壓板的線有好幾修劣化,破皮
開機後跳閃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視訊盒沒接或故障會閃菊燈
視訊盒的連接線故障也會閃燈
如果有開機動作,然後跳閃燈的話

我是沒有接視訊盒 的情況下試的 要接視訊盒 好的我試看看..謝謝

今天裝上視訊盒, 測試畫面聲音多正常,不知道那裡有故障 ,目前正常在試機中
感謝dk4502大及wecan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沒有接視訊盒 的情況下試的 要接視訊盒 好的我試看看..謝謝

正一大 以下資料看看用不用得到

网友:
索尼KLV-MR32M2液晶彩電圖紙 怎麼好資料 ,請問有解壓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