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力碩 EN-300 高頻音問題

楼主(2012-10-25):
從客戶的朋友借了四台同型號回來玩,因為沒有問到故障原因,先打開只看到爆一顆 OST 10V 1000uf 電容,四台都一樣

以為撿到軟的,先換掉凸容,上電待機就聽到~嗯嗯嗯~~的聲音,有5VSB能觸發,測試另一台未換凸容,一樣有5VSB能觸發

也是~~嗯嗯~~~,四顆都是嗯不停~~拔掉電源~聲音會變了一個頻率的聲音後不見,好像會爆掉一樣的感覺,爬文後,

有幾位大大說電容或變壓器都有可能,換了全部高壓小電容狀況一樣,有大大說用管子去聽哪個元件發出,

終於聽到是從 藍色的高壓陶瓷電容發出,型號是 SEC 222M SF 250V Y2,請問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240383587 能代用嗎?

主角

凸容位置

聲音來源

网友A:
小弟前幾天也是遇到一顆高頻聲
大小電容有凸都更新還是有
後來是把高壓與5VSB後面的接點
都補焊過後再測聲音就不見了!!
提供你參考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前幾天也是遇到一顆高頻聲
大小電容有凸都更新還是有
後來是把高壓與5VSB後面的接點

感謝分享

网友B:
是Y電容爆裂的關係才造成有高頻聲嗎?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Y電容爆裂的關係才造成有高頻聲嗎?
感謝分享

沒有爆,還不確定,零件還沒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