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約6坪大的空間響組建一組環繞音響該從哪個方向走?

楼主(2012-10-26):
請問約6坪大的空間響組建一組環繞音響該從哪個方向走?

我想要在四的牆角 各吊一隻喇叭...

每次去KTV 看裡面就兩支喇叭 就可以把我打到翻車 是JBL的
我有在音響店看到一對約18K  但是體積太大而且瓦數過大

我想要聲音不要大聲但是有力 最主要是不能聽起來太尖銳太刺耳(我手上一組就是這樣)

我的預算很低 也可用中古貨 0.0 目前是打算用 4支BOSE 101 吊4支

沒打算用重低音@@!

AMP打算用DENON AVR-1312

播放裝置是NB 內建SRS

這樣起來會很糟糕嗎?  我不懂音響....

聽的音樂電子樂居多

网友A:
您好:
音效之環境是主導整體音效,再則是喇叭,擴大機,前級,音源...您需求是環繞音響是看家庭劇院的話,建議喇叭效能較高如JBL 諸如此類,效能較高如90db, 國產喇叭也有價位較低且效能高.如此擴大機就不用挑瓦特數很高之產品.可到處去試聽看看.至於JBL聲音較活潑,原因是美國製(民風關係),若上述需求是視聽音樂則整體規劃需改觀了,可能挑低效能喇叭,高瓦特數擴大機了!

网友:
看你現有的喇叭是什麼的,如果沒什麼預算,最簡單的方式是改高音的電容會最快!!

因為你的高音太刺耳的話!!

网友B:
請問,
環繞的作用是?
看電影 DTS AC3之類的環繞效果嗎?
還是聽音樂想要有臨場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環繞的作用是?
看電影 DTS AC3之類的環繞效果嗎?

想要臨場感0.0

希望聲音清晰 但是不要過度強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音效之環境是主導整體音效,再則是喇叭,擴大機,前級,音源...您需求是環繞音響是看家庭劇院的話,建議喇 ...

其實我對瓦數沒有概念@@!

比方喇叭35W 那我就買70W的AMP嗎?

我是想要音質好一點的AMP

目前我電腦用的是羅技 THX 認證的喇叭
搭Creative Audigy 2 ZS
效果似乎不太好@@!

太尖了0.0 尖到我不敢開大聲那根本是虐待><"

网友C:
用NB做撥放器就已經是很鳥了???   聲音訊號的後續處裡再高級也沒用??

网友:
個人建議 USHER S520 還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對瓦數沒有概念@@!

比方喇叭35W 那我就買70W的AMP嗎?

一個房間平均輸出功率有10W就很大聲了!
自己做的LM386輸出大概不到3W,放在客廳推JVC 20W 3歐姆的喇叭就很夠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NB做撥放器就已經是很鳥了???   聲音訊號的後續處裡再高級也沒用??

目前希望就這音源想要讓他有更好的表現0.0

我可以確定的是 我的音源拿到友人那效果是不錯的但是他的設備過於昂貴(真空管機)

音源的部分 我手上有PS3 跟 日後會陸續購入 108db 的 24bit 音效卡

但是最主要還是NB 大多數時間都用他在聽音樂 A52J 內建 SRS

网友B:
"想要聲音不要大聲但是有力"
是指不要大聲但是要清楚嗎?
如果是,
推測起來像是聲音密度的問題,
假設。聽起來太尖銳太刺耳是音量開小聲就這樣,
也就是說開小聲是小吵,開大聲變大吵,那喇叭的問題比較大。
假如是開到一定音量後變這樣,
也就是在一定音量以下是黃鶯出谷,一定音量以上變成潑婦罵街,
就可能是擴大機不夠力。

看板大目前的器材,比較偏娛樂性質,(真是廢話,聽音樂不就是娛樂嗎...)
電腦當訊源很方便,但是說真的,要出好聲要花很大的功夫(時間、金錢)
如果真的要用電腦當訊源,
就用A52J光纖輸出,外接DAC,再接擴大機。(那個SRS就跳過當作沒看到吧)
不清楚 108db 的 24bit 音效卡 是哪一張,
強烈建議別看數字,EMU 0404 印象中是 117db,但是聲音也只是堪用。

如果不需要DTS這類的環繞解碼(通常是看DVD或藍光片時會用到),
強烈建議不要買AV擴大機,乾脆投資兩聲道的擴大機。
因為AV擴大機是 "音效"環繞,而不是"聲音"環繞。

有能力動手DIY,真空管機也可以在這個預算之內裝起來。
或者像9樓大大用LM386 裝一台晶體機也可以省更多預算。

不知道版大常聽的電子樂,是指舞曲搖滾這一類,還是ACG這一類。
不加重低音,是怕吵到別人嗎?
喇叭,如果真的不是太需要低音,
我建議可以考慮用全音域喇叭然後去裁木板搭成障板。
買一般分音喇叭的話,一定要買效率高的,像2樓大大說的 90db以上。
喇叭效率低,前端的擴大機就需要比較大的瓦數。
至於幾W擴大機推幾W的喇叭,沒有一定的換算值,
如果要小聲又清楚,儘量挑效率高的喇叭。

先說我對這個也不內行,
只是以前常到處去串門子,所以有機會可以聽到不同的器材,
當然也會趁機偷師多學一些觀念。而大部份是兩聲道系統。

讓我廢話一下好了,(相信很多人都懂基本原理,那這部份就跳過吧~)
聲音的來源,從傳統的唱盤唱片或錄音帶到最近的CD或MP3,
經過播放機傳送訊號到擴大機再到喇叭變成聲音(聲波)傳到耳朵,
播放機 --> 擴大機 --> 喇叭
所以會影響聲音的環節有:
1.播放機(訊源)
2.擴大機
3.喇叭
(其實還有錄音跟擺位,錄音一般人不會接觸到,擺位則要看器材跟空間調整)

所以會有很多人說,前端訊源爛成那樣,後面要弄好聽很難。
其實這是有道理的,
試想如果本來的內容是 "唉呦",但是剛好他"呦"的比較小聲,
訊源如果沒辦法準確的送出"呦",那你從喇叭就只能聽到一個人在那裡"唉"了。
但是喇叭爛的話,你可能唉呦都聽不到,
所以前端重要還是後端重要,我想應該是都很重要。

至於投資的方向,或者說一樣的預算,要先換訊源、擴大機、喇叭 哪一個。
我會建議先換喇叭,其實如果要準確的說,是先換一支耳機。
http://www.winkey-audio.com.tw/st-news-4.htm
(其中有一部份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整體上很受用)

我以前因為住學校宿舍,不想干擾到別人,
所以最常用來聽音樂的工具就是 隨身聽加耳機,
工作的前兩年,很匪類的花了很多錢在這上面,
不過這也讓我後來在轉換到音響系統時,是一次就到位了。
擁有一支好一點的耳機,就算買音響,也可以留著用。
耳機的好處是可以帶著到處去試聽,
假如自己想買XX訊源(音效卡)或擴大機,耳機帶去插一插,
聲音合自己的胃口或者有比目前的器材好再說。

以上是個人經驗,如果有錯誤也歡迎討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聲音不要大聲但是有力"
是指不要大聲但是要清楚嗎?
如果是,

您好:
1.設備過於昂貴(真空管機)
2.大多數時間都用他在聽音樂
上述情況可自己DIY可考量,因為是預算上,且大多聽音樂關係,況且自己藉機會學習DIY,
真空管音色開闊,空氣感也好,且不刺耳(與管子,電容器均有極大關係),較悅耳,因為真空管機是雙次諧波失真之故.
敝人音響聽過30年左右衷心建議用真空管, 之前有見過 5687 單管機 7W  DIY 費用較低且管子不是非常貴以Tung-sol D 5687 約2000-2500 一對,這管子不錯,電容器挑好些如jensen , Mcap ,以我自己現在聽音樂是Mullard 10M 12AX7 12au7或金獅公主,這價位非常高,電容器是jensen , Mcap 戶搭 因為聽音樂太多年了,故把耳朵寵壞了.

网友:
看大家熱列討論,

我只能說,這玩意要在有限預算做出最大爽度,那幾乎是緣木求魚,或者說是自爽而已,

不是撥冷水,這玩意兒每改善一點小缺失,就要花一筆錢,而且永遠不會滿意的,

所以一般都會以預算的上限是多少來做改善的限度,

還有要獲得好的音場和效果,第一個出發點就是極大的問題-----------用電腦當訊源?

這種搭配就好像在汽車的狹小空間,裝上百萬音響一樣,不匹配啊!...........

网友:
wooden 大說的,我能理解。
如果是要玩音響的人,大概都會經歷那種不斷換器材的經過。

我覺得比較慶幸的是,我是從耳機出發,
用耳機訓練耳朵,換過幾次耳機跟隨身聽之後,
大概就知道自己想要的聲音了。(當然也花了幾年時間)

等到開始要準備音響系統時,至少我會知道自己要什麼樣的聲音。
然後在自己的預算內去找。符合自己需求的,這樣就定下來了。
我當然知道聲音可以再更好,但為了多10%低音,我可能要多花一倍的預算。
為了多5%的高音可能要在預算後面加個0。

我自己接觸也聽過很多的說詞,
玩唱盤的覺得CD不好,兩聲道的覺得AV不好,
最慘的大概就是用電腦當訊源的,兩聲道跟AV都會唾棄。

我知道聲音是很主觀的,一樣的器材,你聽跟我聽感覺就是不一樣,
我在從隨身聽過渡到音響系統之間,大概有1年多的時間試過用電腦當訊源。
如果要我量化,我會覺得電腦訊源2萬元以上就很難有進步空間了,
一樣2萬,買兩聲道系統,聲音可以好20%以上。
所以真的要用電腦當訊源,最好投資DAC,因為以後還可以拿來接播放機。
簡單說,就是把電腦當作數位輸出,後面就交給DAC跟擴大機處理。

說實在的,自己耳朵聽過最準。
可以的話還是多跑跑去試聽。

网友:
如果NB的音效能夠有好效果,

那專業音響店,高檔的音響設備,這些就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視自己的預算,選擇自己的需要,比較實際???

當然當需要與預算是一定會有衝突的,只能力求平衡了??

网友D:
其實以軟體立場來看,管你音效卡、AMP、音箱、環境用多好,都無用了,因為數位化儲存,早已經作破壞性壓縮,以追求音質表現來看,這已經是失敗的了,徒勞無功。

楼主:
那我知道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

或許我該換個方式問0.0 似乎開錯開關了><"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忙!  那我知道很多問題了!

或許我該換個方式發問0.0

楼主:
如果想先投資純DAC 預算約5K

大概買哪一種比較好? 還是在多存一點湊10K?

話說作天去搬了一組BOSE 101 回家了 果然聲音上有提升

卻跟我原本的比 中低頻差粉多 估計要整組重新設計了><"

网友:
tony6605  大,
您常聽的電子樂是 舞曲搖滾 還是ACG類的?
如果是舞曲搖滾,說真的我沒涉獵,認識聽搖滾的好像不太會把錢花在這上面。
ACG的門相對檻低一點。

一定要先確定筆電輸出孔有光纖,因為華碩有些機型好像沒有。(A52J  上網查應該是有)
然後搜尋" DAC 1793 套件 ",找便宜的就可以。
放大的部份就用 forest162 大說的 LM386 ,W數設定可能要高一點,3W推Bose101 不知道夠不夠。

DAC部份甚至可以加USB接收進去,方便以後給沒光纖輸出的電腦用。
只是USB的聲音,不會比光纖好。(相同製作成本下 同軸 > 光纖 > USB)
反正,電腦當訊源真的只是圖個方便,實在是不建議。

以1793的聲音,預算3萬內的播放機都還可以留著用。
(1萬以內的DAC大多是小機機,對岸或台灣的差別,不然就是要找二手 Theta 第一代的 DS Pro progeny )

不知道您現在是用什麼去推Bose101,
其實您還是可以按原本預計的升級方案走,買Denon AVR-1312,
因為總會有看影片的機會,聽音效爽一爽也好。
而且日後升級,Bose 101  跟 AVR-1312 就拿來當作影片專用。
這個方案的優點是,不用 舞東舞西,DIY還要花時間研究線路

當然啦,以上僅供參考。親耳聽過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以軟體立場來看,管你音效卡、AMP、音箱、環境用多好,都無用了,因為數位化儲存,早已經作破壞性壓縮 ...

是阿,最近去朋友那裡聽了 Michael Rabin 的LP版本,
就有衝動要把自己買的CD填海。但是想想何必呢?

其實我是不清楚這之間到打發生了什麼問題,
但是我可以清楚的說,
以目前的CD技術,記錄LP的聲音應該是足夠的,至少可以有90%-95%,
只是唱片公司不知道為什麼錄出來的CD就是這樣
因為我曾經聽過朋友帶來的一張蔡琴跟鮑比達的CD,跟我買的就是不一樣,
他說那張是用LP轉錄成CD的,
我只能說,後來我再去聽LP版本時,轉錄CD除了動態差一點,其他都很接近LP的聲音。
當然器材差異也是有關係,但是真的比一般販售的CD好很多。

我想哪天我當上Decca , EMI  或 DG的老闆 ,
然後堅持 AAA錄音,只出LP 或 TAPE ,
然後,器材商會買帳嗎?  消費者會買帳嗎?

這也就是為什麼,現在會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儲存音樂了。

就跟電腦一樣,
我想電腦之所以不適合當訊源,最大原因可能是 電源 。
電腦用的電源是 交換式(應該是這個名稱吧?) ,跟一般音響器材用繞線的變壓器,有很大差別。
還有就是電腦裏面的干擾太多,要處理到好,難!

所以我會選擇在有限預算中,儘量去達到自己需要的,
反正還是很開心的聽音樂。

网友:
加一個真空管 buffer 聲音會好聽很多,
X10D 套件或電路板都有人在賣.
後級打算用 chip amp 的話,
TDA2030A, 2050A, LM1875, 3886 都好,
用 LM386 的話有點虧待 BOSE101.
想聲音清晰的話要減少信號路徑的交連電解電容數目,
能砍就砍, 不能砍的改成金屬皮膜電容.

网友:
bose系列中101,201,301如果能試聽的話會發覺差異蠻大的
自己是用301的,客戶有用201的,但覺得還好
至於101的前幾月幫客戶拆下換成audioking ok6.5上去
每個人都說差很多,其實價錢是差不多的
如同oldhan說的一樣,有沒有buffer有差,
至於功率其實不用太大,一般使用者頂多十來瓦就快受不了
lm386就有點誇張了

网友:
玩環繞應該來說不用要求太高
只要是解碼的效果要好
主聲道好一點
環繞喇叭用高效就好了-----------------原因他只是效果不能壓過主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