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 規格問題

楼主(2012-10-26):
請問一下熱風槍怎麼分W數好亂不知怎麼買
我想買110V 氣泵式 但W數有些好少,請大大給些議建。

GAOYUE852+
控溫範圍: 熱風150℃-500℃
烙鐵200℃-480℃
氣流量:0.3L-23L/min
氣泵: 45W 膜片式
烙鐵:24V 50W陶瓷發熱芯
接地電阻:<2Ω
輸入電壓:110V AC

最大功耗:320W

安泰信的852D

技術參數:

電源電壓:AC 220V/50Hz

功率消耗:550W(Max)

氣流類型:膜片式專用泵

型號 : BAKKO 852

功率消耗 : 350W

氣流類型 : 氣泵(膜片式)

氣流量 : 24升/分鐘

溫度調節範圍 : 100℃-500℃

噪音:小於45dB

手柄組件長度(包括手柄線):120cm

機身重量 : 1.6kg

機身尺寸 : 25.5cm*18.5cm*17.5cm(含提手

氣流量:23L/min(最大)

溫度調節範圍:100~480℃

顯示方式:LED數顯

手柄長度(包括手柄線):120cm

噪音:<40dB

發熱芯:進口850D發熱絲(550W)220V

外觀尺寸:224×126×110(L×W×H)mm

重量:約3.2K

不知怎麼買

网友:
其實學姐賣的那台就很好用了,站內有很多大大也有買。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6463&pid=456196

网友A:
一般這類熱風槍價格差不多的,使用起來不會差太多的,別想太多 ^_^

熱風槍使用起來的 “感覺” 很重要,不像烙鐵般很容易感受出來,所以你要和你的熱風槍多多培養感情,抓好她的個性,使用起來各家就什麼多大差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這類熱風槍價格差不多的,使用起來不會差太多的,別想太多 ^_^

熱風槍使用起來的 “感覺” 很重要,不 ...

我家女人是在電子公司做維修的
每次我跟她說我要買風槍
只要約2張她盡然跟我說能用嗎?
因為她公司風槍都是上萬塊的
她真不知道我這個業餘的心情(有的玩就粉高興了)
話說回來上萬的槍跟幾千的槍不知會差在那裡
而且上萬的槍也只有熱風的功能
幾千的槍還2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家女人是在電子公司做維修的
每次我跟她說我要買風槍
只要約2張她盡然跟我說能用嗎?

應該是穩定、好用跟耐用。生產工具一開就很久,不耐用就麻煩了。。。

就像拿木柄烙鐵或便宜烙鐵跟HAKKO、Goot的高級烙鐵相比,用過就知道了。

還有,若運氣不好,低價品的耐用度是差一點。

也不用覺得二、三千元的就不能買,而我們業餘的應該買這個就可以了。

(買了還可以叫你老婆幫忙拆n_136|)

网友:
差別在於發熱方式吧?~
wish大想要的那種上萬元的就跟普通我們用的那種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應該是穩定、好用跟耐用。生產工具一開就很久,不耐用就麻煩了。。。

就像拿木柄烙鐵或便宜烙鐵跟HAKKO ...

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我常叫她幫我拆無鉛的零件Exchang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我常叫她幫我拆有鉛的零件Exchange

當然。因為她的技巧熟練,對器具及施工狀態很有感覺。

沒有經驗或經驗不足就會卡卡的,這種事走過來的都知道的。如果旁邊有一個加工高手,為什麼不用一用。。。
方便就會用一用,看到也會用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