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 影像異常 聲音正常 請示高手指點

楼主(2012-10-26):
信號第4台
信號av
u17 1506 1腳16v 2腳5v 3腳0 4腳1.2v  5腳0
u18 1506 1腳16v 2腳12v 3腳0 4腳1.17v 5腳0

网友:
wecan 大靠邊贊)我回答就好.(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网友:
好像屏線接觸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嗎
我也有一台(一樣3701)
畫面扭曲 晚上8點送來的

wecan 大:如果是修好.是在別區.這是求助LCD區.這好像是欠y信號

楼主:
gkjnn 大:我現在拆看看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如果是修好.是在別區.這是求助LCD區.這好像是欠y信號

wecan 大靠邊贊)我回答就好.(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等(明牌 )啦

wecan 大拍謝)(明牌 )無出
本以為這台是(禾聯)越看畫面越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拍謝)(明牌 )無出

wecan 大靠邊贊)我回答就好.(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 換電容 會好 但保固內(反修)很x
所以等(明牌 )啦 換板啦

wecan 大:你是換公版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你是換公版嗎?

wecan 大靠邊贊)我回答就好.(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网友B:
金龍老大:
請教一下OSD正常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金龍老大:
請教一下OSD正常嗎?

wecan 大靠邊贊)我回答就好.(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龍老大:
請教一下OSD正常嗎?

pnrwwm 大:OSD正常ㄚ.好像是欠y信號.畫面有一點不同步(上下抖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啦 使用正常 不會是(邏輯板)

wecan 大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靠邊贊)我回答就好.(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wecan 大靠邊贊)我回答就好.(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換原廠(庫存)要多少

网友C:
電源部分先拿示波器量測看看是否有廉波(5V<3.3V<2.5V<1.8V)
影像訊號

看VGA是否好的?

如AV也跟TV一樣異常那就是切換部分NG

看起來是影像訊號的同步訊號不同步了(應該是交連電容NG)

以上是個人建議~提供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部分先拿示波器量測看看是否有廉波(5V

jackhiphop 大:電源部分有先先拿示波器量測無廉波
影像訊號的同步訊號不同步了(應該是交連電容NG)我用示波器量測看看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 大:電源部分有先先拿示波器量測無廉波
影像訊號的同步訊號不同步了(應該是交連電容NG)我用示 ...

VITO FM-3701 畫面抖動 影相缺色 影相扭曲 一直上下連動 無法靜止 都可以完修 不用換板(公板)

[這一句]

wecan大  給你的答案在這  好大的紅字阿  ?????

也就是說,朝AD方向搞搞嚕???

毛病有一模一樣嗎?    [這一句]

本來以為你只有CABLE進來的信號才會這樣,

所以判斷是調變電路,沒想到連AV也是,嘗試一下VGA看看是否相同??

如過故障相同!!

你看看影像處裡晶片的各輸出腳的電壓及波形???  應該會有線索??

网友:
這台都這樣,畫面會抖的很嚴重,還會上下跳動,幾乎是這一台的通病了

問題點你都有點到囉,SOD正常,只有第四台會抖,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jackhiphop 大:電源部分有先先拿示波器量測無廉波
影像訊號的同步訊號不同步了(應該是交連電容NG)我用示 ...

金龍及 wecan大:
日本品牌有遇到過----A/D版的靠 SCAL IC 之DC TO DC故障或濾波電容漏電或短路.
敬請參考!!

PS:您的U17 & U18 第2pin電壓不一致--是否先對策?

网友:
鄧大!!   wecan大給你指的路

http://bbs.pigoo.com/thread-4154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