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Panasonic TC-32MPJ 32吋LC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黑屏維修實例

楼主(2012-10-27):
這台國際Panasonic TC-32MPJ液晶電視是維修同行搞不定送來的.
故障狀況是有聲無影黑屏.

開機燈亮有聲音卻沒有影像.

電視型號.

同行還附帶了這台的這支遙控器一起維修.
測試結果為無法開關機.其他鍵皆正常.

先拆開遙控器看看.

測試機板上之導電石墨正常.

而這導電橡膠的阻抗變無窮大.
表示它已完全無法動作了.

由於只有這顆按鍵不正常.
剪塊大小適中的導電貼布貼上.

可以開關機了.

再來拆電視機殼.

由於同行說此高壓板已處理補焊過.
並且換板測試皆故障依舊.

於是只好由電源板下手檢查看看.

供應高壓板工作的電壓皆正常.

主機板也同時送信號給高壓板通知它點燈.
高壓板卻還是不啟動.

正當想要拆燈管檢測時.
卻發現這燈管的回授線接頭似乎接觸不太好(插拔手感怪怪的).
拆下接頭重新處理燈管回授線.
再插上就OK了.

本來還想說這台可能不太好搞.
熱機完畢後通知同行來取機.

网友:
G大真是細心,這麼細心才能找到問題點

网友:
恭喜G大完修,沒有G大修不好的螢幕滴!

网友:
真好 今天拿到東元TL3281 LCD 有聲音螢幕亮一下沒多久就黑幕了 關機重開 有時可開機有時又不開機 目錄也無動作 按鍵依前輩 全換新一樣 惱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