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黑晶爐或家用烤箱焊smd元件?

楼主(2012-10-27):
工廠做跟pcb一樣的鋼板,而後透過鋼板刷錫膏,而後機器置放smd元件因錫膏具有黏性而沾住,而後烤爐因錫膏液體跑掉錫粉聚合就焊好了。
1、因助焊劑有導電性故事後要洗;但另一說法助焊劑因高熱而燒掉故不用清洗。請問工廠錫膏製程,最後是否要洗?
2、因手洗電路板元件很少pitch腳很寬,我可肉眼檢查是否錫互通短路,我不製作鋼板,直接整片pcb塗錫膏,而後smd元件手工置放,而後底下用黑晶爐烤,這方法可行性?
3、我無買錫膏,pcb底下用黑晶爐烤等溫度到了,用工具壓住smd元件,而後用錫絲點焊盤,理論上連烙鐵都不要,這方法可行性?

网友:
有想法就會有做法,你可以嘗試看看??

我是失敗過了啦??  祝你成功!!

如果有那麼好搞定,返修台就不需要了??

网友:
我都用烤箱值球拉

网友A:
嗯 ! … 樓主 ……您也是人材啊 !

1 … 助焊用的助焊劑,有分許多種,用途不一,功能也有分,基本上…用鍚膏是不用清洗 !
2 …鍚膏…算起來還是比較貴的,您整板塗…是要上多少的厚度才能用!
     沒pad 的鍚膏要它怎麼辦,自行消失 ???
3 … 鍚溶要 280 度左右,請問元件面可溶鍚,火上面的板子那面已經是多少度 ???

有想法就有做法,祝 成功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 … 樓主 ……您也是人材啊 !

1 … 助焊用的助焊劑,有分許多種,用途不一,功能也有分,基本上…用鍚 ...

第3點 小弟幫忙更正一下

有鉛錫熔點183度左右

無鉛217度左右

視成分而有所出入

------------------------------

樓主的第三點理論上是可行的

不過pcb版不能太厚

我沒用黑晶爐試過

不過倒有用熱風槍從pcb背面加熱拆裝零件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