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1914 SM 畫面異常 頻率不對 求助

楼主(2012-10-27):
使用者 用了3各月 才發生的 原本都好好的
他說出現 訊號不支援 ~~~~~
有時候正常 就正常
不正常 的時候 在關掉電源 在開 就正常囉~
常常出現` 會是哪的問體~AD 板的電榮都更換過了還是一樣~
有沒有人有 程序 可以COPY 一下 試試看碼

不正常的時候 影像晃動~

有時候出現~OSD 輸入訊號不支援

都出現這2種~

偶爾這種 正常畫面加上OSD

网友A:
可愛大 0.0 上面有一顆24C16 拿下來
上燒錄器 洗空>查空 如果無法驗證成功就是故障
再裝上去就好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愛大 0.0 上面有一顆24C16 拿下來
上燒錄器 洗空>查空 如果無法驗證成功就是故障
再裝上去就好嚕! ...

不能查空ㄝ~難道真的是那顆壞掉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