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電容量測對照表

楼主(2012-10-27):
電容量
歐姆檔位
讀值
1uF
R X 10k
550k
4.7uF
R X 10k
160k
10 uF
R X 1k
55k
22uF
R X 1k
30k
47uF
R X 1k
17k
100uF
R X 1k
10k
220uF
R X 1k
5k
470uF
R X 1k
3k
1000uF
R X 100
1k
1500uF
R X 100
2200uF
R X 100
1.測量前先將電容兩端短路放電.(若已知電容先前儲存電壓過高,須謹慎放電)
2.將指針電錶表棒接上電容兩端(黑棒接電容正端),觀察指針向右偏轉至最大處讀值.若讀值與對照表相差過大,即應更換該電容器.
3.其他未列表之電容數值 ,可自行測量並放入對照表中

网友:
感謝分享好資料~
對新手的我幫助好大~

网友A:
這是也可以稱為『容抗』嗎?

用交流電算出來的容抗…
110V 60Hz
容抗 = 1 / 2*3.141*60*1u(1u=0.000001) = 26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也可以稱為『容抗』嗎?

用交流電算出來的容抗…

1.若使用交流信號(正旋波)來測量電容量,簡易方式即將此交流信號通過電容與電阻串聯的分壓電路,便可求得.只是此分壓須經過換算為直流電壓得出.
2.一般1uF以上電容老化時,參照對照表的量測檔位,其指針根本都懶得向右偏轉,此時就該換電容了.
3.其實以指針電表的歐姆檔,來測試電容的功能,其中實隱藏了相當多的元件與電表的特性在內.如指針開始為何開始時向右偏轉,其後為何又向左偏轉,有的偏轉角度大,有的偏轉角度小.大家有空時,應好好想想其中奧妙.

网友B:
真是太好了...
最近才想學電容的測量,就看到這篇實用的文章
如此即使沒有電容表也可按照電阻檔位判斷電容的好壞了呀!
謝謝您的資料,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是太好了...
最近才想學電容的測量,就看到這篇實用的文章
如此即使沒有電容表也可按照電阻檔位判斷電容 ...

其實有些原器件或電路的測試方法,也可以憑經驗作數據分析或統計,並加以理論支持, 則大家都可以藉此獲得很寶貴的知識.

网友C:
這到沒注意過電容的阻抗值,感謝分享好料
不超過50U的我才用電表測充電狀況,大電容感覺吃電很重,常常要換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到沒注意過電容的阻抗值,感謝分享好料
不超過50U的我才用電表測充電狀況,大電容感覺吃電很重,常常要換 ...

POP大,根據1"的對照表,電阻擋測大電容,僅用到Rx100檔,該檔最大輸出電流僅為1.5mA(3V/2k),應不致太耗電.不知是否由其他因素造成.

网友(2012-12-02):
感謝c大資料分享

楼主:
1.最近向對岸淘寶商店,購入多種不同規格的電解電容器,卻發現內有不少瑕疵品,主要廠牌為"SAxxO",包括底部發白(庫存過久?),電容漏電嚴重等現象.呼籲要購入此類產品,不要一次購入過多數量.
2.針對電解電容器測量數據,一般著重於電容量ESR值.經過此番購入產品的品質,認為還應將漏電這一項,列為重大考慮因素.
3.簡易漏電測試方法同1樓方式, 但觀察重點為指針由右邊往左偏轉的速度及接近停止擺動位置,離最左邊(阻抗無窮大)愈遠,表漏電愈嚴重.(至於漏電電流,可串聯電流表測試,電壓加的愈高,漏電電流愈大_需注意加電瞬間電流較大.),推測漏電嚴重時,因長時間有電流流過電容器內部,可能導致其發熱,進一部使得電容量逐步降低,引發電容器兩端電壓變動量上升,而燒毀後方(或前方)原器件.

网友(2016-03-01):
找到好文章!
原來可以用三用電表歐姆檔來量測電容
真的是非常棒的經驗傳承
非常感謝

网友D:
坦電容是否適用?? 330uF 讀值是?  一直搞不懂到底要怎麼測電容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坦電容是否適用?? 330uF 讀值是?  一直搞不懂到底要怎麼測電容 感謝分享

基本上因是使用了直流對電容的充電特性,與元件材質基本上關係不大,至於你說330uF的讀值應為多少?你可實測,並參考歸納表中的數值,應該很容易找出大致上的數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最近向對岸淘寶商店,購入多種不同規格的電解電容器,卻發現內有不少瑕疵品,主要廠牌為"SAxxO",包括底部發 ...

我買過外觀良好,放了一年半載後~~自動凸起

再來就是電容 "容值" ~ 誤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買過外觀良好,放了一年半載後~~自動凸起

再來就是電容 "容值" ~ 誤差很大

我也是後來大部分電容都改用日本黑金剛,價格也很合理.(向淘寶採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