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O-FM-3701畫面抖動 畫面會變黑白 畫面扭曲

楼主(2012-10-27):
這個故障都可以完修 不用換板 (公板)

网友A:
把有調諧器的電路板上的小機板上的50v/1uf小電容器換掉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有調諧器的電路板上的小機板上的50v/1uf小電容器換掉就可以

好一點點
還有問題
這是一小部份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