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數位電費計

楼主(2012-10-27):
小弟不是電子相關科系本科
在這論壇潛水有好一陣子了
一直在吸收學習中
沒有高深的維修實力可以 po
所以就先 po po 這樣亂亂拆的文章吧
((從小就手癢喜歡亂亂拆的習慣))
前一陣子油電雙雙漲
弄一台來量量家電產品耗電量
這台以設定電費與用電時間
直接幫你算出你電器產品使用時間的電費,還蠻方便的

以上小小廢言,下面看圖吧 !!

博計電子出品
相關產品規格請參考官方網站
http://www.prodigit.com.tw/index ... 5&standard=true

↑↑↑正面照片來一張吧
↑↑↑背面規格,這台可以量220V, MAX POWER 3750VA
↑↑↑開盒囉
↑↑↑相關零件
↑↑↑背面還帶有蜂鳴器
↑↑↑插座輸入端
↑↑↑安規電容
↑↑↑ 相關控制 IC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這個液晶的動作原理嗎
跟我平常看到的相關東西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圈起來的部份
它們是怎麼動做的阿

网友:
導電橡皮

跟電視搖控器上的按鍵是一樣意思。

网友:
連接液晶表的線路嗎?
計算機掌上型電玩好像也都是那樣的原理

网友:
銅箔+導電橡皮+導電玻璃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 XD

不過被我老爸測 HID的時候弄壞了 *(難道是瞬間電流太大就爆了...)

最近還買一個大陸的才三百多快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 XD

不過被我老爸測 HID的時候弄壞了 *(難道是瞬間電流太大就爆了...)

車用 HID 都是吃直流電的

況且功率大約都幾十瓦

不至於會爆吧

.........................................................................

露天上賣一個近千

300多 ~ 還真是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車用 HID 都是吃直流電的

況且功率大約都幾十瓦

價格落在 299元 = =+

超厲害的 -.-   (我沒有做廣告喔 = =+  我只是純討論)

我記得網路上面還有 大陸款 根 變電家(1xxx)拆解圖還有分析

你直接搜尋 [變電家] 就知道了 -.-

大陸東西真厲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這個液晶的動作原理嗎
跟我平常看到的相關東西
好像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產品看似沒有變壓器,是直接用那個"安規電容"做電容降壓的。理論上是蠻耗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產品看似沒有變壓器,是直接用那個"安規電容"做電容降壓的。理論上是蠻耗電的... ...

的確沒有變壓器

直接用電容降壓法降壓 ,會比較耗電嗎??

那我可能要在買一台來插在它後面才會知道,因為我也不是電子本科,所以也不是很懂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確沒有變壓器

直接用電容降壓法降壓 ,會比較耗電嗎??

想一想,光是他的背光LED耗個20mA,輸入是不是就 110V*0.02=2.2W 了?
加上後面的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一想,光是他的背光LED耗個20mA,輸入是不是就 110V*0.02=2.2W 了?
加上後面的電路... ...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是測試 220 V的電器,也就是耗電量 在乘以 2倍囉 !!
220V *0.02 = 4.4 W 是這個意思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是測試 220 V的電器,也就是耗電量 在乘以 2倍囉 !!
220V *0.02 = 4.4 W 是 ...

若是純電阻負載電壓增加兩倍,功率會增加四倍!
因為電壓增加兩倍,電流也會增加兩倍,假設在110V之下是  2.2W=110*0.02,
那麼在220V之下就會是 8.8=220*0.04

但是這邊用的是電容做限流電路,不知道電壓影響電流的變化如何?

网友C:
原來  電費計  才是耗電元凶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  電費計  才是耗電元凶  !!

電容降壓法其實電容兩端並不耗電,實際主要功率消耗,應為電路板主要電源電壓X流過負載電流.

网友:
雖然LED耗電"可以"高達20mA 但是只要3V吧!! 很多人用30個LED卻不用"耗電",所以做這個 電費計的廠家也不是"傻瓜"吧!!
導電橡皮就是導電片和絕緣片一層一層的把他合在一起因為很細很軟所以連接耗電量微小的LCD玻璃是OK的..

网友(2012-11-28):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一台 XD

不過被我老爸測 HID的時候弄壞了 *(難道是瞬間電流太大就爆了...)

大陸生產的電子產品, 我比較擔心的除了穩定性外, 還有就是 EMI 甘擾的問題了!

2-3年前曾買過一個行車記錄器, 我記得只有 NT$2000, 還送 8G 記憶卡!
說實話錄影品質還算可以接受, 但是不知道怎了, 每次在車上人就覺得不舒服, 也感覺很熱...
因為車上還有其他電子用品, 在百般測試之後才發現, 原來兇手就是這東西....
從此就很注意這方面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