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nx8600gt 這樣算破圖嗎??

楼主(2012-10-27):
原本沒有畫面,圖片是更換全部電容後出現的異常畫面

請問各位大大這種情況是破圖嗎??

网友:
對呀,那就是破圖

网友:
GPU換一顆吧??

网友:
傳說中的破圖.......

楼主:
昨天丟進烤箱175度烤6個半小時
情況還是一樣!!!!

网友:
烤真久...有香香的味道嗎??

网友:
175度烤6個半小時?
電容不會爆嗎?
我光是要把北橋烤下來,玩太久,就板子變形外加多顆電容出現水桶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丟進烤箱175度烤6個半小時
情況還是一樣!!!!

烤這麼久!有點離譜........

無鉛熔錫溫度夠嗎?

上烤箱時最好都把電解電容請下來,

如果把溫度提高,時間縮短,同時加上助焊劑,或許成功率會高一些,

您不妨多爬文,有很多成功例子可供參考.....

网友:
烤時有加助銲劑嗎? 加看看在烤..死馬當活馬醫..

楼主:
小弟是偷偷丟進上班的烤箱烤的
電容都是固態的~只有一顆變胖~不影響使用
手邊沒助焊劑~不知道除了虛焊之外~
還有什麼情況會造成這個樣子

网友:
印象中只要8系列的都會破圖...
就是空焊啦...
原因都是散熱不良...

楼主:
新發現
請有同張卡的大大幫忙比對一下 紅色地方是不是缺件阿
焊上小電容變花頻= =

网友A:
是破圖沒錯 不過我倒覺得有兩個大方向 1.GPU    2.因你提到換過全部電容.是否有其中一顆換錯規格導致電壓異常(比方說RAM的電壓不足或異常) 說不定也會如此  你可以試試開機3-4次的破圖位置是否相同  提供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破圖沒錯 不過我倒覺得有兩個大方向 1.GPU    2.因你提到換過全部電容.是否有其中一顆換錯規格導致電壓異 ...

有可能是原本16V 330 換成 16V471的關係嗎??

网友:
最好是換同規格的零件 並檢查有無接點短路  我在想 如果換完GPU 或重作BGA 後卻狀況一樣 那再來怎麼辦?

网友:
電容最好是換同規格的,沒辦法的話uf值要一樣 電壓值可以高一些  你330 換成 471  會有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