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F2410 印表機 板子 32V短路

楼主(2012-10-27):
HP F2410

HP F2410

HP F2410

HP F2410

原變壓器故障 一顆0.25電阻燒焦 MOS二邊都通 都換了 結果那顆電源IC也壞了 買不到...算了

換了一顆 2手良品 有雙路 32V 940mA  16V 625mA  原來的只有32V 600多mA單路

可是一插上 印表機 短路了

拆下印表機 一量 32V 地方短路了

以下是HP F2410 的板子圖

請問要重哪邊 開始量起 謝謝

网友:
先從32V電源進去的地方開始量起.
應該有一顆dc/dc的IC, 這IC一般會伴隨電感和蕭特基二極體.

楼主:
24C32WP K9447 這顆?

网友:
以前修過一部 蕭基二極體短路!! 你參考!!

楼主:
原來這顆是貼片式2極體 (沒看過貼片式...) 在聯想一下再看一下 恩真的跟普通長得差不多

量到這一顆2極體 2邊測都通 應該是這顆了 找個時間 去電子商場找找貼片式2極體 S69A

在上來報告一下 謝謝大家

貼片電阻 跟貼片電容 我還是傻傻分不清 有訣竅辨識嗎?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這顆是貼片式2極體 (沒看過貼片式...) 在聯想一下再看一下 恩真的跟普通長得差不多

量到這一顆2極體 ...

這是smd版 1N4006(dip)

http://www.vishay.com/docs/88503/1n4001.pdf

楼主:
今天 板子 上有2顆 都拆下來量  結果都是好的

圖上那顆 拆下來 量空焊點.........2極體的焊點都短路

那還有哪邊 該去注意的呢  謝謝

网友:
既然是短路的那就代表其他回路有可能有零件壞了造成短路有可能是SMD的電阻?
可以先往另一邊跑線路,如果都沒問題再往另一邊查

网友:
這種板子不需要壓降嗎?  所都東西都吃32V?
不然應該看的到MOS 這種東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