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幣器 COINSLOT

楼主(2012-10-28):
看了一些好文,因為積分不夠能回復。新手上路發文請多交流~

投幣器,大家都餵過,它只吃硬.........................幣

一般錢箱會有兩道以上的鎖,及噪人的警報或是保全連線。

最右邊投幣器為新款(黑色機殼附一組線排插頭)不容易卡錢幣;左邊兩個投幣器為舊款式

舊款投幣器有一片壓克力蓋,靠兩顆銅螺絲固定幣道
拆掉壓克力蓋可輕易看出,錢幣會先經過感應器過濾真偽幣。
正幣走A路徑觸發電路後進入錢箱,偽幣/磨損幣 及不合大小之錢幣會由B路徑退幣。

模擬檢測:插上線排,接上12vdc工作電壓,投幣後,由電錶測量白線需有接地脈衝出現,表示工作正常。
數位式電表不適合測量脈衝

接線測試不難,排線盒上有標示,COIN 即是輸出- 為白線。
白線接地脈衝-快為25ms(適一元);中45ms(五元);;慢為65ms(十元);

經驗值:投幣器壽期約十年以上,故障多為受潮致 "錢幣感應靈敏度之VR可變電阻"(圓白色)偏移

調整可變電阻,投入正幣偽幣/磨損幣,直到適合接受範圍

一台接一台調校後都ok

投幣器又可以日夜無休24小時幫忙收錢

网友A:
不錯的文章,我是第一次看到其內裝,感謝分享 ^_^

网友B:
以前聽說有人拿電子打火機的跳火裝置
對投幣器放電點火花  真的有用嗎?

网友C:
popcorn大 是否簡敘機器如何分辨真偽幣

网友D:
原來以前在電動場投弊機裡面長這樣。

网友E:
記得有一種錢幣投法是用比對的,須要在投幣器裡面夾上10元, 就只對10元硬幣有感覺~

网友F:
> 白線接地脈衝-快為25ms(適一元);中45ms(五元);;慢為65ms(十元);
一機能辨別多種嗎? 那為何要裝 十元兩機 五元一元各一機?

网友: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 是否簡敘機器如何分辨真偽幣

由圖看起來只是判斷磁通量與通過時間(轉動慣量),
Discovery 有個節目叫做 "事物的原理",
有一集就是在介紹這種東西,不過已經忘記是不是要用電的。

网友G:
有些代幣做的跟真幣大小一樣,重量也差不多,

好像會騙過機器

不知能否辨別真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文章,我是第一次看到其內裝,感謝分享 ^_^

無意發現家人囤積的8台舊機子
好奇中就拿來測試,順便記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聽說有人拿電子打火機的跳火裝置
對投幣器放電點火花  真的有用嗎?

如果碰巧跳火裝置產生的能量及諧波能夠觸發投幣器錢道的電磁閘門
但因無錢幣,所以無法通過第二道光電感測錢幣落入錢箱而作用。
早年放電點火花干擾投幣器可能對初期的機子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pcorn大 是否簡敘機器如何分辨真偽幣

當錢幣通過線圈時,金屬錢幣會改變線圈渦流,
這款智慧型投幣機擷取信號的重點:
在於正幣頭像與平面的落差變化量及錢幣大小(時間)來判定。
可變電阻就是觸發位準的設定,大概這樣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以前在電動場投弊機裡面長這樣。

還有風景區投幣望遠鏡 停車計時器 娃娃機 加水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記得有一種錢幣投法是用比對的,須要在投幣器裡面夾上10元, 就只對10元硬幣有感覺~ ...

這種比對投幣器我沒見過
是不是因為無法區分錢幣正反面而遭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F:
> 白線接地脈衝-快為25ms(適一元);中45ms(五元);;慢為65ms(十元);
一機能辨別多種嗎? 那為何要裝 十元 ...

一機只能裝在一個投幣口,如裝在五元投幣口,選擇開關置於中45ms
十元為主要收入來源,裝兩個,就算壞了一個,起碼還可以繼續進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些代幣做的跟真幣大小一樣,重量也差不多,

好像會騙過機器

很多代幣做的與十元一樣大小但是花紋淺,如果出現頭像就屬於偽幣。
外國硬幣如美金 英鎊 港幣,大小一樣就會過關,這個樂意!
如果收到一個代幣,業主會調整電阻提高頭像紋路辨別,同時,磨損正幣也很難過關。
使用代幣會上癮,有一天會被側錄,惹禍上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