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IDE/SATA快捷線供電問題

楼主(2012-10-28):
USB-IDE/SATA快捷線對於系統維護有相當便利性,但問題都出在電源供應器,從USB-IDE時代一直到USB-IDE/SATA三合一都存在這個問題。

前不久不信邪再買一次一線廠牌產品,1組600多元結果電源一樣有問題,5V和12V都標示2.5A,但實際上卻嚴重不足瓦,5V還會飄來飄去,5V在空載時是5.1V,加上5Ω電阻時卻掉到4.6V (這時還不到1A),12V是比較好一點,負載1.5A時還能保持11V以上。

實際接上3.5吋硬碟是可以使用,但量到的5V卻讓人很不放心,會在5V~4.7V附近上上下下,表示輸出電壓很不穩定,隔天再測試時卻發生電壓無輸出的狀況,結果是電源線插牆壁插座那端接觸不良,是插頭內部的問題,因為將電線靠插頭端折彎某個角度就可以通電,電源線跟電腦一樣是3P規格,換掉就可解決,問題是剛買的新品實在很難讓人接受,加上5V電壓不穩問題,乾脆退掉算了,還好是網路購物買的。
既然所附的電源是如此不堪用,那乾脆以較低價錢購買不附電源的快捷線,從網拍買來每條130元的三合一快捷線,測試起來都很OK,也沒有以前網路看過IDE讀檔錯誤的問題,但電源要如何解決呢?

1. 拿備用的PC電源供應器來用,供電品質保證沒問題,缺點是體積比較大,線多較雜亂。
2. 從電腦內部將4P大頭延伸出來,這方案很可行不過要先改裝好才方便,而且缺乏機動性。
4P大頭延長線何處購得也是個問題,最好是在電腦背板裝個大頭母座,延長線再插在此母座上。
3. 購買液晶電視改裝用5V/12V電源板,這種電源板品質沒問題,但要自己做外殼保護起來。
4. 做一個5V/12V降壓小盒子,以常見NB 19V DC變壓器供電。
5. 做一個5V降壓小盒子,以常見DC 12V 2A以上變壓器供電,12V進入小盒子,再由小盒子接出4P大頭線。

目前是先以方案1撐著用,這麼簡單的電源怎會搞得這麼麻煩?這業界的生態也實在很奇怪.....

网友:
讓你玩不壞,工程師與工廠都要倒閉了???

网友A:
是不是編輯時把圖弄掉了
請問是什麼快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編輯時把圖弄掉了
請問是什麼快捷線

沒有貼圖片......快捷線就是USB TO IDE/SATA,
也就是用USB介面來連接外部硬碟機或光碟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貼圖片......快捷線就是USB TO IDE/SATA,
也就是用USB介面來連接外部硬碟機或光碟機。

是類似這種線組嗎?
我覺得還不錯用也我有2組1組4百多好像黃色鬼屋買的

网友B:
不知 ysc大 是買那一牌的,我買的都用了好幾年都沒問題。
那個太便宜的,都不太敢用,怕資料會有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 ysc大 是買那一牌的,我買的都用了好幾年都沒問題。
那個太便宜的,都不太敢用,怕資料會有問題。 ...

還好沒什麼問題抓資料粉方便
我也是用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類似這種線組嗎?
我覺得還不錯用也我有2組1組4百多好像黃色鬼屋買的

對!就是這類的USB-IDE/SATA,但不同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 ysc大 是買那一牌的,我買的都用了好幾年都沒問題。
那個太便宜的,都不太敢用,怕資料會有問題。 ...

含電源1組300元以下那種不敢用,這次先買600多元1組,
是所謂USB2.0皇家版,但電源一樣不穩定,
退掉改買便宜不附電源的,轉接線部分通常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好沒什麼問題抓資料粉方便
我也是用很多年

站內蠻多網友遇到電源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49-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5780-1-1.html

网友C:
之前傳出資料copy過去有問題
我記得是板子上面的jmicro晶片,其中一腳接的電阻阻值有問題的樣子
中獎的好像不只一個型號,後續出的沒去注意

年代久遠前,買過連鈺的移動城堡,也是買來沒多久就換一次
變壓器故障
但是,樓主提到的從電腦接出電源,這型的就有實作過啦
名稱是"神奇活線"   好處是它有附兩條,你可以一個放家裡一個丟工作地點
壞處是,可能會把附的變壓器塞到不知道什麼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傳出資料copy過去有問題
我記得是板子上面的jmicro晶片,其中一腳接的電阻阻值有問題的樣子
中獎的好像 ...

目前買到的轉接線裡面晶片並沒有jmicro mark,型號是印A2B,
比對PCB零件布置跟採用jmicron 20337的並不一樣,經測試2.5吋/3.5吋
IDE硬碟、3.5吋SATA硬碟都沒問題,也將大檔案壓縮後丟到連接的外部IDE硬碟,
再解壓縮回內部硬碟,過程都沒問題。

楼主:
補上照片:

网友D:
哇咧,我差點丟掉兩組,
原來是電源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咧,我差點丟掉兩組,
原來是電源有問題。

我遇過的轉接線都沒問題,都是電源供應器不穩或故障,
有時電源沒壞只是不穩,空載測量電壓沒問題,插上硬碟讀寫時電壓上上下下,
這種狀況比完全故障還糟糕,對硬碟很傷.....

网友:
那種電源有的還可看,有的就很糟糕。
小妹在用這種東西,後來乾脆就拿一顆ATX power來用,至少還比較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