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W201無電源

楼主(2012-10-28):
ASUS PW201無電源
抱歉~~先借圖!因為手機手養跑去刷更新~~現在變歐版
說明~~12V有進入!!
但在後面U17無電源輸入~~往前追!好像是ZCA跟ZAA這電晶體控制??
不知道板上有人有這兩顆規格嗎??
另外求救有板上教導下~是否從哪方面下手??
今天有再想是不是以下這顆IC~保險司進來
FP5001
??-36L
但查不到??
另外有一顆
74HC74D
這不知道有啥什功能??
因為追不到源頭~

网友A:
把那幾顆零件拍個近照,看看有沒能查到DATASHE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那幾顆零件拍個近照,看看有沒能查到DATASHEET???

FP5001??

74HC74D??

9435這是P-MOS
不知道大大有思路嗎?

网友B:
關鍵字:PWM  單端推挽 示波器 完修 收錢

网友A:
5001內有電路圖??

各點電壓測量一下??

fp5001v09-lf.pdf (322.01 KB)

9435-datasheet.pdf (257.53 KB)

74HCT74PW.pdf (105.65 KB)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鍵字:PWM  單端推挽 示波器 完修 收錢

海洋大!!此台已經過一顆12V 6.6A變壓器!!怎麼裡面還要一顆PWM  單端推挽??

關鍵字: PWM  單端推挽 示波器 沒搜尋到!!不知道大大可以再說清楚點??

個人猜測FP5001是推動9435??
所以有可能是這兩顆壞掉!!示波器看FP5001是否有波型??沒有~可能NG或附近電路
如沒有NG~那就是9435 NG?

网友B:
請先參考FP5001特性手冊,我先簡單的
講解手冊裡的參考電路.
這是一個串連式開關電源電路,分別由
FP5001負責震盪也就是經由第1腳輸出PWM
脈波後控制Q1與Q2組成的單端放大電路,
方波放大後就有足夠的能力驅動IC3 P通道
的9435 MOSFET,接著在9435開與關的動作
之下與L1組成了一個串連式開關電源,這種
電源也就是常用的降壓式開關電源電路.
因此檢修順序就是在FP5001的第1腳是否輸出
PWM脈波,Q1與Q2動作是否正常,9435動作
是否正常,這幾個測試的重點搭配示波器會
更容易觀看.
整個電路架構非常容易理解,但是透過文字
很難全面的解釋清楚.
文字裡面已經包含了前面提到的
關鍵字,剩下的就是等你完修然後收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參考FP5001特性手冊,我先簡單的
講解手冊裡的參考電路.
這是一個串連式開關電源電路,分別由

感謝海洋大~~小弟了解!!隨然不懂電路~~但聽得懂大大要我檢查的方向??
PWM~經過電晶體P與N放大~~在推動MOS~~
希望就這幾個重要零件其中一壞掉!!
再來就應該如海大說的收錢~~請海大喝一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1內有電路圖??

各點電壓測量一下??

請問ZCA跟ZAA這兩顆電晶體規格??
或代換規格一般9013跟9012可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參考FP5001特性手冊,我先簡單的
講解手冊裡的參考電路.
這是一個串連式開關電源電路,分別由

請問ZCA跟ZAA這兩顆電晶體規格??
或代換規格一般9013跟9012可帶嗎?

网友A:
我查了一下

ZAA

可能是這棵

ZCA

可能是這棵

DTA143ZCA-datasheet.pdf (201.95 KB)

FZCA-MAX6348_R36-Tdatasheet.pdf (132.33 KB)

ZCA-DTC143ZCA-241601_DS.pdf (74.85 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

ZAA

感謝!!但ZAA與ZCA是電晶體??
大大查的ZAA我看不懂!
ZCA-->FZCA-MAX6348參考中!

网友A:
純參考!!  因為找不到更詳細的資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純參考!!  因為找不到更詳細的資料了???

不會拉!我連找都找不到.....這樣只有三碼的代號!真的無言~~
看來只有其他大大提供電路圖!!上面才有型號或料件~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參考FP5001特性手冊,我先簡單的
講解手冊裡的參考電路.
這是一個串連式開關電源電路,分別由

量測第一腳
呈現高電位12V~無PWM這樣算是NG嗎??
時間軸0.2ms
不知道這樣對嗎??
請各位大大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先參考FP5001特性手冊,我先簡單的
講解手冊裡的參考電路.
這是一個串連式開關電源電路,分別由

再次請教:
此電路應該是穩3.3V 2A,那可以用外接式LM2579電路3A~讓整個電路動起來嗎?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請教:
此電路應該是穩3.3V 2A,那可以用外接式LM2579電路3A~讓整個電路動起來嗎?
謝謝您 ...

如果只有單純電源供應,無其他信號連接的話,可以用外部電源電路方式供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量測第一腳

呈現高電位12V~無PWM這樣算是NG嗎??

對示波器的顯示有一點疑惑,fp5001第一腳輸出應該是脈衝,怎麼看起來像直流?
或是:據datasheet上看,震盪頻率為150kHz,示波器用0.2ms(f=5k)會不會變成“看起來像一直線”?
還是我解讀錯誤?
FP5001第二腳有電壓進,第一腳無脈衝電壓,那就看看第6腳與第7腳有沒有震盪吧。

從沒修過這個,所以提出這個檢查觀念,想說如果對了,對kaijay可能有幫助;如果不對,請糾正我,對我好,對kaijay也好;上pigoo就是要不怕“loss fa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對示波器的顯示有一點疑惑,fp5001第一腳輸出應該是脈衝,怎麼看起來像直流?
或是:據datasheet上看,震 ...

抱歉!!前一分照片小弟我並無考慮到頻率~~謝謝!!因該修正成us或再低一點。但此片有代到公司測試,使用"自動"也無反應,故上網購買一顆FP5001..,但換上後還是一樣。所以就大大說的6~7腳無震盪??所以我應該量測?
附近零件電阻我都量過沒問題,然倒是SMD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