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推動級功率晶體失溫罷工

楼主(2012-10-28):
最近修了一顆power啟動異常
偶爾可以啟動

+5vSB-----------------------------------------有
PS_ON+5-------------------------------------有

短路PS_ON+5 POWER無作用
量測TL494 #8 #11 腳 PWM驅動信號----有
量測Q5 Q6 輸出------------------------------有
量測Q1 Q2 輸出------------------------------無
線路圖非原機線路僅參考

以上量測TL494未進入保護
很明顯是功率放大部份 有問題

先在PC板上量測Q1 Q2 二極體特性------正常
周圍電阻 二極體 電容----------------正常
零件拆離PC板量測--------------------正常

這惱人了 都正常功率級怎無法工作呢
拆焊數次沒有結果

再拆一次 Q1 Q2
尿急了 口渴了 休息一下
10分鐘後 就定位
拿起電表量下去 ㄟ~~~~~~
有變化了Q2 MJE13009 二極體特性沒了

熱風伺候 0.6V出現了

難怪拆拆裝裝數次
急著量測都正常
原來要等涼了才會失常

网友:
還有這種故障阿???  第一次遇到ㄋ???

网友:
最怕就是這種要壞不壞的故障點

网友A:
1.照理說若Q1,Q2若無正常工作,那其本身的外殼溫度,應已是冷的,故應量不到如文中所述為正常情況.除非其鎖在散熱片上,還有其他會發熱的元件已在工作.
2.請問更換過Q1,Q2後,電路已可正常工作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照理說若Q1,Q2若無正常工作,那其本身的外殼溫度,應已是冷的,故應量不到如文中所述為正常情況.除非其鎖在 ...

補焊解焊拆下時晶體溫度高 即刻量測是正常
降溫後便故障

更換Q2修妥

网友:
原來要等涼了才會失常. 這個真是會被騙.以為是好的

网友:
好變態的故障點..

网友:
受用了 我有一台 綠色線材3V 紫色線5.2V 無負載有時可觸發 奇怪的是裝機後就一切正常 當關機後 準備收工 重新再開機測試一下 哇咧 ----無法開機
看到此分享 又燃起鬥志了 感謝 來去查察是否也是這樣的故障

网友:
很奇怪的壞法!以前在主機板上的線路貫孔有碰過這樣!但沒想到電子零件也會這樣!受教了!

网友:
這種故障對於急性子的人一定找不到的,還好您上厠所時間還算久.

网友:
真是要夠細心才見得到故障點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故障
真厲害

网友:
只聽過高溫失效 沒聽過低溫不行的
這是新製程還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