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種類] BENQ 46吋電漿

楼主(2012-10-28):
這台電漿是昨天早上去回收場收回來的,回來馬上測試看故障情形是什麼,結果發現居然是正常的,且畫面還很漂亮,不會那麼好運吧!不管如何還是測個八小時再說吧,結果不到一小時沒畫面了,於是再斷電後再開,一樣沒有畫面,想說算了過一會兒再來試,於是過了半小時後再開,又有畫面了,可是又不到一小時同樣情形再度出現,這會兒只好拆開來看看了,老實講我真的沒有把握能修的好,純粹只是想看看有沒有軟柿子吃,就是換換電容那種的,結果目測所有元件都正常,沒有任何一顆電容大肚子的,想說那會不會有鍚裂呢? 於是檢視了所有板子,發現電源板有幾個點有鍚裂現像,於是重新上鍚補強了一番,再來就只能組裝測試了(因為再來我也不會了),結果一測就測到晚上九點我收店關門都還正常,今天早上一早過來上班就不死心再測試,一試就試到現在都超過十小時了,還沒有再出現異樣,或許真讓我檢到軟柿子了吧
PS.因這台型號貼紙已不見了,所以我也不清楚這台的型號

网友:
運氣不錯, 恭喜

网友:
恭喜~~~賺到一台大電視~~~

网友A:
回收場賣你多少錢?

网友:
重新上鍚補強.真的撿到軟柿子...恭喜完修

网友B:
hankhu大你好恭喜完修,是否把你加銲的地方也舖上來,那些地方都是大電流的,也可能是通病。

网友:
是阿!是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收場賣你多少錢?

這台是跟我配合的還不錯的回收場打來叫我去載回來的,從幾個月前一台賣一千五,到現在一台賣我五百,我不知這價位是高還是低,但我自己認為算便宜,而且收了那麼多家只有這家的老闆會自己慢慢的降價,有時身上沒有小張的,老闆也會說先帶回去下次有過來再拿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nkhu大你好恭喜完修,是否把你加銲的地方也舖上來,那些地方都是大電流的,也可能是通病。 ...

本來有要拍未補強的相片,但是,怕拍了之後沒有修成功只是多此一舉而已,所以才做罷,這台裡面維修記錄有寫明在去年曾修過電源板,且收費是四千元,當我拆開電源板往背部一看,錫油搞的背部很髒,還有有一顆16腳IC錫裂的很嚴重,於是補強了這顆IC及各電容和變壓包,當然補錫完成後我有做了一個動作就是洗板子,洗好之後上電測了大約十分鐘才拍照組裝的

网友C:
恭喜完修,還真的軟!
看到 賣500 還真讓我流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還真的軟!
看到 賣500 還真讓我流口水..........

其實我自己也都覺得五百算很便宜了,今天下午那個老闆又打電話給我說有一台大台的電視問我要不要,我馬上去看,結果是一台LG 42吋的電漿電視,帶回來測到現在都三個小時了還不知有什麼故障,這台的畫面比那台46吋的畫面還漂亮,可惜的是這台沒有內接喇叭要用外掛的而且也沒有腳架,但回收場老闆說對方拿來就沒有喇叭了,我只好拆之前我那台50吋的來試,聲音也正常啊,奇怪那問題出在哪?這台還是有HDMI的裝置耶,總之再多試幾個鍾頭再論斷吧!如果沒問題那我可以把店裡22吋的螢幕換下來看電視了

网友:
不錯哦!好運一直來,接二就連三!

网友:
500塊真是很便宜了...
之前再回收場看到1台白牌32吋不知道壞那裡.想買回來練工夫
老板也開價1500元.馬上就嚇醒了

网友:
哇哩咧~~~
真的是太羨慕了啦~
版大~您的運氣真好!!!Orz...

楼主:
謝謝大家,另外這台LG 42吋的電漿從下午兩點測到現在發現了一個問題了,就是畫面左半部會有一些雜點的小亮點出現,但如果不仔細看還真的看不出來,明天再早上等冷了再測一下,再仔細看一下有沒有,看是不是熱了之後才出現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另外這台LG 42吋的電漿從下午兩點測到現在發現了一個問題了,就是畫面左半部會有一些雜點的小亮 ...

針對 LG 42吋那台 ,另開討論好了,同時請您將型號,圖片PO上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有興趣的........

网友D:
X.Y板>>整修一下

网友:
beer大這方面是高手,只要他能撥時間指導,那一定迎刃面解,我們站立等待。快另闢板面、好期待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針對 LG 42吋那台 ,另開討論好了,同時請您將型號,圖片PO上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有興趣的........ ...

嗯 我會再另開討論板 這一兩天再來拆開拍照再請大家指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X.Y板>>整修一下

BEER大大到時再麻煩您指導一下了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如果是32吋液晶電視我們跟客戶回收的行情是多少(機器正常)???(有故障非面板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