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946GZT-AM 外顯失效

楼主(2012-10-28):
直接回焊~看看~
最近都遇到 INTEL 的橋出問體

网友:
bios 備份一份給我 搬家搬到全身在痛

网友:
恭喜可愛大完修,好像越來越有趣了!

网友:
請問只要壓一下北橋就行了嗎? 不用加焊處理嗎?

网友:
恭喜完修 ! 有趣 !

网友:
大大片PCI-E的測試卡那裡買的到

网友:
如何直接回焊.是否加免洗助溶劑.上下加熱回烘

网友:
哇~~可愛大實在是有不少的工具呢?應該花了不少錢喔~~之前我有一張acer主板,也是外顯失效,但內顯還可以用,我也是懷疑北橋有問題,結果加焊下去變大肚子,就徹底的將這板送進鬼門關,害我難過好久,本還可以將就著用.......

网友:
恭喜完修..ACER 橋的空焊空焊機率都很高..只要一過保固空焊機率就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