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電子時鐘按鍵故障

楼主(2012-10-29):
六月時幫親戚買的,一次買三台,自己留一台。結果八月時才輾轉得知說有不同親戚的兩台早就有問題,而我自己留下的八月才開始用,也發現時間部分有一條線不會亮。一個月左右只等回一台,送回去又拖了一個月沒消息,詢問後才說那週會修好寄回但要自付運費。親戚的是按鍵有問題,怎麼按都只會切換12/24小時,不能設定時間,鬧鐘等等。最後收到結果卻是只有一條線不亮的那台修好,按鍵有問題的那台說無法修復。最後拆開來看竟然連鈕扣電池都不見了(照片上的是我拍照前裝上去測試的),到底原本有沒有是不清楚,除非再去拆修好的那台。
以下是拆開後的機板正反面。
看不出來哪裡有問題,只感覺板子油油亮亮的,但摸起來沒有痕跡也不會沾染油漬。
不知該如何著手,是否哪位先進可以提供意見。

它的四個按鍵由上而下是 設置,修改,鬧鐘,復位。
只有第四個復位按下去會畫面不見,放開按鍵就又恢復按鍵前的畫面。
原本應該只有第二個按鍵直接按久一點會切換12/24小時,
結果現在按第一~第三個都是變成了切換12/24小時功能,
反而不能做其他任何設定了。

网友A:
按鍵有問題的就用三用電表,試試看壓下時會不會有導通?或是其他零件損壞!
一般都是按鍵開關本身品質不好-接觸不良,需要換一顆新按鍵!
不然的話,找去漬油或酒精(或化學清潔溶劑),用針筒滴到按健開關的縫隙,再按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鍵有問題的就用三用電表,試試看壓下時會不會有導通?或是其他零件損壞!
一般都是按鍵開關本身品質不好-接 ...

謝謝您的回覆,它的按鍵是都有反應,我再把內容修正一下好了。

网友:
把用來切換12/24小時的按鍵先拆下來.
再測試是否能夠做其它設定.
復位就是重置(reset),當然畫面會不見,放開後才有畫面.

网友A:
建議檢查各焊點的狀況 - 是否有錫裂?
尤其是鈕扣電池旁的電解電容(重新焊一次或換掉試試),
及直立PCB的各接腳焊點(從按鍵來的線路,也重新焊一次試試看)!
電源線連接器的接腳焊點(PCB)也重新焊一次試試看!

网友:
4個按鈕到垂直小板(IC)間線路有無短路?

网友:
這種型的按鍵我有買來用過,沒按幾下就壞了。表面上,按下去用電表測會導通,事實上已經壞了,
懷疑跟金屬彈跳時間有關。最好改成像滑鼠用的按鍵(比較耐用),至於高度問題請自行設計解決。

网友B:
對小弟來說接點太小好難喔

网友C:
有可能是晶振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小弟來說接點太小好難喔

是啊,真的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檢查各焊點的狀況 - 是否有錫裂?
尤其是鈕扣電池旁的電解電容(重新焊一次或換掉試試),
及直立PCB的各接 ...

檢查錫裂時才發現好像有數點根本沒有錫,如果補銲後恢復正常的話,那我就真的懷疑店家收到我的維修要求一個月不曉得在幹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晶振不良。

這部分我就不曉得該怎麼測了,可否再深入提點一下?

网友D:
紅色箭是空腳吧?
至於晶振,可以找個好的換上去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紅色箭是空腳吧?
至於晶振,可以找個好的換上去試一下。

就想說應該是會有一些空腳。
晶振是圖一中間下方那條銀色的對嗎?我查到網路上教說判斷好壞的方法http://mypaper.pchome.com.tw/gkjnn/post/1322637752
再找個時間試試看。

网友E:
朋友作禮品的.曾經拿一堆不良品來修!
除了少數按鍵壞了.交叉比對的結果.都是立板上的IC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朋友作禮品的.曾經拿一堆不良品來修!
除了少數按鍵壞了.交叉比對的結果.都是立板上的IC壞了!

真是太棒的訊息了,感謝告知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錫裂時才發現好像有數點根本沒有錫,如果補銲後恢復正常的話,那我就真的懷疑店家收到我的維修要求一 ...

7段LED 本來就沒有每一隻腳都有功能,正常 9隻腳就夠了!!  真的板子壞了及早送修訴怨!! 否則就只能自己寫程式把他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