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8S651MP-RZ插上鍵盤發出滴-滴-.....聲

楼主(2012-10-29):
GA-8S651MP-RZ插上鍵盤發出滴-滴-.....聲音, 鍵盤不動作
一. 主機板+CPU+記憶卡+鍵盤, 開機後, 測試卡跑到5201停止, 發出連續的滴-滴-....不停
畫面到 press F1 to enter setup...但keyboard沒作用.
二. 拔除Keyboard上電開機, 一切正常, 偵測卡跑完全程到FF00, 畫面一直跑到Disk Boot Failure....
      警告聲也沒了, 很正常.
三. 到論壇爬文, 看到一位前輩ULTRAMAN提到, 把Keyboard插座的排容拔除即可, 也就依樣畫葫蘆, 結果呢, 神的很,
真的都正常了.
GA-8S651MP-RZ-1  GA-8S651MP-RZ-1  GA-8S651MP-RZ-1  GA-8S651MP-RZ-1
四. 但是好景不長, 大約5-6分鐘吧, 滴-滴-...聲重現, 一切又還原了.
敬請先進們指教.
THX
2012.10.30補充:
經反復撿測發現, 鳴叫聲音是在自撿完 一聲滴後, 進入Verifying DMI Pool Data......畫面, 即開始發生,(耳朵靠進小喇叭才聽得到)
插用Keyboard後, 音量加大達數倍, 按DEL後, 聲音更大
ps2插座不能使用 USB可以.
THX

网友A:
有沒有換另一支keyboard試試看?

网友B:
鍵盤有問題
直接用USB鍵盤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鍵盤有問題
直接用USB鍵盤試試看

USB Keyboard不能用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換另一支keyboard試試看?

我懷疑USB鍵盤有問題, 等下就去買新的試
THX

网友C:
呃,USB鍵盤要在DOS下有作用
BIOS裡的usb legacy support要開啟,如果有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呃,USB鍵盤要在DOS下有作用
BIOS裡的usb legacy support要開啟,如果有的話

換新USB Keyboard 打開USB legacy support
Keyboard已能工作, 但一旦進入Cmos setup utility滴滴聲改變為像秋蟬鳴叫的聲音,
只要離開Cmos setup它又顯得一切正常.
THX

网友B:
重刷BIOS軔体,試看嘜

网友D:
換一隻RAM看看...
我有碰過是RAM的問題..
不過聽起來像是鍵盤卡住的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一隻RAM看看...
我有碰過是RAM的問題..
不過聽起來像是鍵盤卡住的聲音...

換過3支RAM狀況沒改變
THX

网友E:
電表量一下鍵盤與滑鼠的阻抗看看.如有不同應該排阻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電表量一下鍵盤與滑鼠的阻抗看看.如有不同應該排阻壞了..

排阻有2個820及472
820阻值相同應屬正常
472阻值分別為 4.7  4.7  3.83  4.7
是否3.83出問題?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BIOS軔体,試看嘜

我會刷新BIOS
但先更換排阻472
THX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排阻有2個820及472
820阻值相同應屬正常
472阻值分別為 4.7  4.7  3.83  4.7

就是這出問題...最好820 與472 都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這出問題...最好820 與472 都換掉..

排阻820及472都換了,
蟬鳴聲只在進入cmos setup後, 使用按鍵時, .偶而約1/20會發出約1sec的聲音, 但ps2接口仍無作用
(之前只要進入cmos就叫不停)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阻820及472都換了,
蟬鳴聲只在進入cmos setup後, 使用按鍵時, .偶而約1/20會發出約1sec的聲音, 但ps2接 ...

換完後有再量測一次嗎?
阻抗都正常了嗎?
如還是阻抗問題!
那就要延著線路跑看是到哪顆 IC .
看是 I/O 還是南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