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誰有修過這種馬桶漏水?

楼主(2012-10-29):
如圖,廠牌為carama 馬桶水箱,滿水位後水不會停,已將止水螺絲旋至最底仍會溢流,請問該如何處理?

网友A:
咦~不會吧!!!
版大您留下您HDD的路徑...這樣別人看不到圖吧!

一般都是止水橡皮老化了或是浮球老化進水了
1.可以先拆下浮球看看是不是內部有水滲漏進去...
2.再來拆下"止水橡皮"翻面再試用看看...
再不行,就只有換掉進水器囉!

网友:
http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jpg
這個有梗

网友:
我以前也犯過同樣的錯誤

网友:
大仔:
先移到資源回收區,請您改好後再幫您移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咦~不會吧!!!
版大您留下您HDD的路徑...這樣別人看不到圖吧!

讚喔,這些步驟真是簡單明瞭。

楼主:
上網找不到此牌子的資料,去店家問居然說無料要整個換新為和成HCG 的牌子,若不改管路NT$ 5300,改管則要NT$6000元,好貴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網找不到此牌子的資料,去店家問居然說無料要整個換新為和成HCG 的牌子,若不改管路NT$ 5300,改管則要NT$60 ...

jino大大您好

這個故障應該不難修復!!!....而且應該花不了多少錢!!!.....
馬桶水箱,滿水位後水不會停,.....一般都是止水橡皮出了問題
找不到相同的.......就找類似的替代品(止水橡皮頂多30~~50元左右)

小弟提供給您參考一下!!!
1.取下浮桶....檢查是否內部有水滲漏進去..(影響水位高低)
2.取下紅色塑膠片上的插銷...取下白色橫桿.....把白色蓋子取下檢查止水橡皮
一般止水橡皮泡水久了 . 表面都會爛爛的. 那就會滲漏...無法止水了......

网友B:
我突然看到水箱左側加一個寶特瓶,真的很環保 ^_^

現在的馬桶用水量愈來愈少了,以前舊式的動不動就要 12L 到 16L,現在好的可控制在 10L 以內了,另外不知是我看錯了,居然還曾看到過 4.5L 的 >_<

网友:
第一次看到水箱裡面的東西都是塑膠製的說....
如果已經使用一段時間了,會不會是一些塑膠零件已經老化龜裂,導致浮筒上浮之後還是無法擋住進水口?
把進水閥關小看看有沒有改善,若是有改善就是這個問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突然看到水箱左側加一個寶特瓶,真的很環保 ^_^

現在的馬桶用水量愈來愈少了,以前舊式的動不動就要 12L ...

cremaker版主您好

其實很多小細節都是一念之間...像我家的馬桶水箱也都放一瓶1.2L的寶特瓶
我也都以為大家都會這樣想這樣做....但其不然....應該還是很多人都沒想到!!!!!...
我家的馬桶水箱也是有分大號小號的沖水方式....但是沒有像圖片中的那麼複雜(沒有那個紅色裝置)
希望有看到圖片的人....也可以考慮此種省水方式...
前提是要固定好寶特瓶...不然有時會卡住出水口....反而一直漏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remaker版主您好

其實很多小細節都是一念之間...像我家的馬桶水箱也都放一瓶1.2L的寶特瓶

arthur0518 安安,大定有志一同吔!

我都是給它放磚頭。

另外把那個進水的浮球壓低一些,這樣水箱水就不會太多(當然要設定正確的 “值”)。

還有一個很獨創的方式,把那個出水的小浮球拿掉,這樣會如何呢?會分為兩段沖水,一段是可自由控制,另一段(壓到底時),水箱內的水就全部流出來了。不過我家馬桶水箱是較為老式的,其它的是否能如此改就不了解了 ^_^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 安安,大定有志一同吔!

我都是給它放磚頭。

cremaker版主

把那個出水的小浮球拿掉,會不會漏水啊??

那個小浮球的作用不是在壓緊出水口的橡皮墊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cremaker版主

把那個出水的小浮球拿掉,會不會漏水啊??

arthur0518大
cremaker版主家的馬桶水箱應該是標準傳統一段式的那一種啦~
後來市面上有賣可以將一段水箱改成"二段式沖水"的組件,就成了省水馬桶了啊!
(何謂2段?就是1段沖小號用;另一段全沖~大號用...)
cremaker版主說"...把那個出水的小浮球拿掉..."就是指沖小號的拉繩上有1個控制出水量的"小浮球"
不是控制進水的那個浮球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rthur0518大
cremaker版主家的馬桶水箱應該是標準傳統一段式的那一種啦~
後來市面上有賣可以將一段水箱 ...

花栗鼠大大您好

我是指沖小號的拉繩上有1個控制出水量的"小浮球"沒錯啊!!!

這個小浮球的作用不是在壓緊出水口的橡皮墊嗎??(從水箱沖到馬桶的水)

大浮球的作用應該是控制入水量的吧??(從水管到水箱)

那個小浮球...如果拿掉....出水口會不會有漏水的情況發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花栗鼠大大您好

我是指沖小號的拉繩上有1個控制出水量的"小浮球"沒錯啊!!!

arthur0518大大您好

這個小浮球的作用不是在壓緊出水口的橡皮墊嗎??(從水箱沖到馬桶的水)
出水口的橡皮墊是靠水箱中的水壓來壓緊的,不是那個小浮球;那個小浮球是用來控制小量沖水的落水量
一般是可以調整這個小浮球在繩子上的的高低來達到適當的沖水量的

大浮球的作用應該是控制入水量的吧??(從水管到水箱)
是啊~沒錯
那個小浮球...如果拿掉....出水口會不會有漏水的情況發生???
不會的啦~會變成小量沖水手動控制...
但壓久一點點的時候...壓太下去的時候...就會嘩~~~水全沖下去了...(失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thur0518大大您好

這個小浮球的作用不是在壓緊出水口的橡皮墊嗎??(從水箱沖到馬桶的水)

花栗鼠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說明!!!....

一直以來都認為"浮球"的作用是靠水壓來動作........大小浮球都一樣的功能!!!....

原來是不同的功能.....這樣我又多懂一些了!!!.....謝謝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thur0518 安安,大定有志一同吔!

我都是給它放磚頭。

cremaker大大:  用的應該是茶杯蓋型,膠皮落水頭

沖水時有一扁浮球,會帶動銅機簧,把杯蓋膠皮座頂住

把那個出水的扁浮球拿掉,這樣就可自由控制沖水

而(壓久一點),水箱內的水就全部流出來了。

缺點就是,上大號要長壓,因為拿掉扁浮球,沒有帶動銅機簧,把杯蓋膠皮座頂住了
!
後來才有加裝,沖小號與沖大號的功能!!!

共同的經驗,放寶特瓶會亂跑,後來也改放磚頭。

沖完水時,觀察馬桶,如果有繼續再漏水 ..... 落水頭 膠皮不良

如果是滿水位時才從溢水口流進馬桶則為.......進水器,進水器浮球不良或水位,位準調整不良

网友:
寶特瓶會亂跑的話,可以加小石頭或是玻璃彈珠增加重量!

网友:
水會溢出是因為圖左水閘閥之橡皮年久腐蝕無法壓制止出水  此橡皮一般買不到  只能整組更換 原厰的肯定貴 經濟實惠的方式 到衛生水電材料行找替代的水箱內的進水控制閥含連桿及浮球 (因中間兩段沖水閥要保留 故先確認進水閥的高度及連桿的長度)區區百元還有找 建議給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