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電路 LM393 可以用 LM324替代嗎

楼主(2012-10-29):
請問各位高手 在這個電路中 LM393 可以用LM324 替代嗎
因為我有多買了一些LM324
可是查了一下 LM393 是電壓比較器
LM324 是 運算放大器
為什麼資料上的符號一樣
可以請教電子專業人事差別在哪裡嗎

网友A:
基本上是可以的,324輸出會帶電壓,393是OC輸出,
以開關特性來說393比較好,但這裡只用來點亮LED,
應該是沒問題的。

网友:
不可以的喔!!在這個充電器電路中,LM393是用來跟參考電壓(充飽電壓)做比較的,
當偵測到電池電壓高於參考電壓,就表示充飽了,因此會讓充飽指示燈亮起來,
如果換成LM324,燈號就不會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是可以的,324輸出會帶電壓,393是OC輸出,
以開關特性來說393比較好,但這裡只用來點亮LED,
應該是 ...

用324輸出端要上推動緩衝晶體

网友:
LM324,page 3 +15V,sink Imin:10mA,tpy:20mA.
我用+V=5V,15V/5V=3,20mA/3=6.67mA.
實測Io(Sink)=5.66mA,5V接330 Ohm,接5mm(20mA)LED到Op Amp之Vo.

LM324,page 3 +15V,sink Imin:10mA,Itpy:20m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08/62529_DS.pdf

LM393,page 4,+5V,Imin=6mA,Ityp=16mA.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philips/LM193X_4.pdf

由以上資料來看,要點亮LED沒有問題, 若用3mm的LED,大概原來的一半亮度,但已足夠分辨,若你要很亮,就用LM393,若用LM324要加電晶體.

楼主:
大家都好厲害喔
不過我沒概念耶不是電子科系的
機械科的電子學沒教這麼多有看沒有懂

网友:
請問喵大:

  這電路的來源為何?? 這電路看起來怪怪的,首先,充電電路由電源開始看過去,會是先到
定電壓,然後才定電流,這電路卻剛好相反,先定電流才定電壓,這1點就有問題,因為既然
前面為定電流,後面定電壓的話,充飽時,前面定電流源源不絕流進來的固定電流沒處去,
會燒IC的。

其次,電壓比較的部份,通常都用固定比例的電阻來串接分壓來設定精準的電壓、也有用稽納
來設定精準電壓當比較電壓的,這電路卻用電流在電阻上產生的電壓來當比較電路,這種作法
非常不精確,而鋰電通常只要高於4.2V就會壞掉,因此這電路極不安全。

再來,LM393的第1腳接到2.2K電阻的下方,又接到LED的下方,這根本是將比較器接成運算換大器
來使用,完全沒有道理,因為比較器極度靈敏,只要電壓1到達,就會立即亮燈,可是竟然接成運算
放大器的方式,變成必須放大許多倍,才會亮燈,實在不合這電路的工作要求。

總之,這電路蠻奇怪的,請問來源為何??

楼主:
從喬治查爾斯抄來的

這個例子, 運用了LM317限流及定電壓的用法,把兩個功能串在一起成了:
U1及U2同是LM317,U1負責的是限電流的工作,U2是負責定電壓的工作,一般來說,鋰電池以一個CELL的來說,通常它會標明為3.7V/xxx mA,但通常鋰電池或鋰聚合物電池可以充飽到4.2V,充電時的電流我通常設定會少於它容量的一半。

如果我們的電池容量在1000mA左右,我假設以1/4左右的電流來充電,以上圖來說U1我們設定R1為4.4歐姆時,它的電流為266mA,差不多可以。如果只用限電流來充電,可以嗎? 最大的問題是,電池充飽後,它不會停止充電,電壓到了4.2V以上, 還是在充電,那電池可能因過充而發燙、爆炸,所以我們在限流電路之後加一個定電壓電路,以1 CELL的鋰電來說,我們設為4.2V,所以上圖在調整時,先不接電池,用電壓表量輸出電壓,調整(定電壓5K)那顆VR,讓電壓表指數為4.2V就可以了。鋰電池在充電至4.2V時因為與LM317的電壓相同,逹成平衡,電流就不會再充進電池了。

网友:
充電器先用定電壓,後面才用定電流的原因是:

定電流會隨著負載電壓的升高來調整輸出電壓,這樣就能保持恆定電流,如果在定電流之前
做定電壓,就可以保證負載升高到額定電壓時,定電流電路因為無法提高輸出電壓,因而自動
停止輸出...

如果相反的形況:先定電流才定電壓,當負載升高到額定電壓時,定壓電路已經不會輸出電流給
負載,可是前1級的定電流卻仍源源不絕的輸出電流給定電壓電路,變成定電壓電路必須自行消耗
那些電流,就會溫度不斷上升、最後不是燒毀就是失去定電壓作用,將電流洩出給負載... 就是燒掉
鋰電池啦...

這個電路,充電的部分和指示的部份是沒有絕對關係的,也就是說,如果充飽電,因為定電壓和
定電流電路能自行停止充電,指示燈有亮或沒亮、或是太早亮或太晚亮並不影響是否充飽。

您可以稍加修改:
1.將定電壓做在前面、定電流做在後面來確保電路穩定。
2.指示燈的部份先從電源端以10K電組串1個大於6V的基納來取得1個不隨輸入電壓變化的穩定比較電壓。
3.由這穩定的比較電壓上以分壓方式取出1個穩定的4.1V來當參考電壓。
4.由這4.1V來和鋰電池上的電壓以LM393來比較,就能準確的在鋰電池充飽時亮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都好厲害喔
不過我沒概念耶不是電子科系的
機械科的電子學沒教這麼多有看沒有懂 ...

您如果實在手癢,想玩玩電子電路倒也罷了,不然的話,
因為您不是電子科的,可能難度較高、建議您直接買這種的,便宜又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7032150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