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壞的電子式省電燈泡再利用

楼主(2012-10-29):
家裡剛好有二個壞的23W的省電燈泡,都是歐司朗的,一個是用了一段時間壞掉了,
另一個是家庭備用品,但要使用時才發現是壞的,已經擺了N年之久了,剛好最近逛到
痞酷網,剛好有大大分享省電燈泡修理,手就有點癢了,於是就動手拆了這二個,請大
家以後有省電燈泡要丟掉,就留下來救救地球吧,要不然拿來給我回收也可以.

用小支的一字起小心的撬開,別像我還傷到食指哦

這是解體後的樣子,有看到右邊這顆螺旋燈管是不是很新,這個是沒用過的.

23W的省電燈泡內容物的電子零件,故障品

有個晶體會揺動,於是拆換了一個電晶體後裝回去看看

喂,亮了吔

可是......過了不久再開......就又打不開了,原因是..........電晶體沒焊接好(工具不夠還是功力不足吧)
但燈管確定是好的(好的燈管每邊的二條銅接線是要能導通的,假如不能導通那這螺旋燈管是壞的)

於是再拆卸一次,改換另一組省電燈泡的電子零件,但這組電路板中有燒斷的地方,於是試著把他接回來

用電源供應器的接頭改裝一下,並且把燈管及電子裝置分開裝

於是接好燈管的四個導線(燈管上二邊各有二條單蕊銅線,裝上時二條不能接觸到),接上電源看看

哇,亮了
四條銅線加電源線接上及粘上E27燈座是為了怕銅線ㄠ太多次會斷掉及怕被電到所以安全起見(為這個己被電了二次)

网友:
老師看到一定驕傲的痛哭流涕

謝謝您的分享! 照片拍得很清楚,下回也來玩玩

网友:
感謝大大的好文分享,給您讚1個。

网友:
嘿~
版大的手氣很好很幸運喔~
恭喜完修

网友:
那個用洗衣夾的…

眼睛為之一亮 = =+

网友A:
有需要嗎?
應該有破百顆。
最大那顆要留下自用。

网友B:
讚喔,環保愛地球。電路板有燒斷的地方那張圖我看到您有畫一箭頭,請教您不知接回來之前怎麼判斷的?

网友C:
OSRAM的省電燈泡都要把底部接點的焊錫吸掉,
PCB有電阻或保險絲的銅線連到這個點,這樣才能順利打開殼子!
其他牌子也大都是這樣連接(Cost down)!
少數廠牌接線比較長,才可以直接打開殼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讚喔,環保愛地球。電路板有燒斷的地方那張圖我看到您有畫一箭頭,請教您不知接回來之前怎麼判斷的? ...

回leobjient
不好意思,真的是撿軟的,因為有明顯燒焦的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RAM的省電燈泡都要把底部接點的焊錫吸掉,
PCB有電阻或保險絲的銅線連到這個點,這樣才能順利打開殼子!
其 ...

OSRAM的省電燈泡是很難拆,底部先吸掉是好的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嗎?
應該有破百顆。
最大那顆要留下自用。

好啊,請雷克斯大大留下來,在那兒我有空去取.環保再利用救地球

网友D:
謝謝樓主的分享,以後省電燈泡壞了,就可以囤起來改日光燈、BB燈、檯燈...
省錢又環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樓主的分享,以後省電燈泡壞了,就可以囤起來改日光燈、BB燈、檯燈...
省錢又環保~

我有用7W的3U省電燈泡改成當20w日光燈的起動電源,只要第1,2接=i.......i=3,4接這邊就可以亮,但因瓦數太小所以亮度不足.20w日光燈要以13w到23w都可以啟動,而且直接開啟不閃爍.

网友:
有沒有壞的LED燈泡可以分享? 感恩.

网友E:
真奇怪,第一張圖 電路板上22uf/200v的電容才一個,怎第二張圖又變成2個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OSRAM的省電燈泡都要把底部接點的焊錫吸掉,
PCB有電阻或保險絲的銅線連到這個點,這樣才能順利打開殼子!
其 ...

<OSRAM的省電燈泡都要把底部接點的焊錫吸掉>
------ 不用吧,翹開後,再把4個銅線解下來,就整個分解了啊,何需吸底部的焊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奇怪,第一張圖 電路板上22uf/200v的電容才一個,怎第二張圖又變成2個電容? ...

被你發現了,22uf/200v 的電容要兩個才會亮喔,有一個被我拆下用在另一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需要嗎?
應該有破百顆。
最大那顆要留下自用。

雷大,回收的阿婆跟我說,壞掉的省電燈泡一公斤才5 元,
我看這一公斤上面的材料還好的,可拆下來用的,就不只5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被你發現了,22uf/200v 的電容要兩個才會亮喔,有一個被我拆下用在另一顆了

不一定要2個才會亮。有些牌子的設計只有一個22uf/200v電容。

网友:
欣賞一下小可愛

背面用上了smd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大,回收的阿婆跟我說,壞掉的省電燈泡一公斤才5 元,
我看這一公斤上面的材料還好的,可拆下來用的, ...

偶只拆用過一次保險絲。
有些燈泡座的接線,要接電路板之前,會接保險絲。

要不然,也只有燈泡的電路板上的零件互相拆換會用到。

如果用在其他電子產品,目前想到的只有那個橋式整流二極體。
因為偶本科不是學電的啦,其他零件不會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要2個才會亮。有些牌子的設計只有一個22uf/200v電容。

只有一顆22uf/200V電容的是不是小功率的省電燈泡(13W)?
我知道的是除220V 的燈是用一顆400V電容,其餘110V的23W燈都是用兩顆200V電容以倍壓原理昇壓,即後端電路110V與220V是一模樣,So, 只要小改一下可適用於110V or 220V 場所使用;就像早期PC power supply 後方的110/220切換開關一樣。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只有一顆22uf/200V電容的是不是小功率的省電燈泡(13W)?
我知道的是除220V 的燈是用一顆400V電容,其餘11 ...

一個22uf/200v 是110v 23w。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個22uf/200v 是110v 23w。

ok, 長知識了,thanks.

网友:
我也要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