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甚麼 可變電阻

楼主(2012-10-29):
家裡的模型搖控器壞了
拆開要換電阻   可是不知道這是甚麼可變電阻耶

有請先進指教 感謝 順便請問哪裡買的到

屁股寫 B5K-68.    我猜是5K的可變電阻

但是這種前頭使用鐵片咬住固定的 的我還沒看過 @@

网友:
B 類(線性)5K 歐姆的 VR。

應該可找到類似的,這種 VR 還不算太 “怪”。

网友A:
B5K-68,若後方的-68,代表可旋轉角度(請自行確認),可視需要更換5K
數值(一般單轉VR旋轉角度約300度).

网友:
這應是很久的VR,用B型5K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5K-68,若後方的-68,代表可旋轉角度(請自行確認),可視需要更換5K
數值(一般單轉VR旋轉角度約300度).  ...

那個68很有可能是可旋轉角度
因為他這個是遙控模型在用的
搖桿可動角度本來就比較小
還請LZ自行測試可動角度,是否真的只有68度角

网友:
外觀大小相同的不見得好找, 若是一般的規格就容易取得了.